[技术求助]
理论上分析该电路结构与功能

楼主(2019-01-23):
(无正文)

楼主:
哪种TI芯片是5V

网友A:
你可以到TI官网(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p )搜索下,会搜到的。

网友B:
TPS71550、TLV70450等都是啊,自己需要什么直接上ti官网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C:
Ti有许多模拟芯片,你可以再TI的官网上看看,应该能下载一些你需要的资料

网友D:
输出5V电压的芯片太多了   你可以使用LM7805

网友E:
电路很简单   只需要加几个滤波电容就可以搞定

网友F:
嗯,是的,这个实在不会就用它的推荐电路   很简单的   呵呵

网友G:
5V的芯片,看要是DC/DC还是LDO,对效率,大小,纹波等有没有要求?如果知道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可通过选型工具,选定适合自己应用的芯片。http://www.ti.com/

网友D:
7805不行吗?

网友H:
7805是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   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芯片   一般这样的芯片很多的

网友I:
你可以用TI的软件试一试   它可以帮助你设计出很多的电路     同时   还会选型

网友J:
其实就类似于 DAC 样的电路. Dxx 端口不同的状态, 运放后面 VA1 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

网友J:
直接把7805gnd连5k跟4k之间不行吗

网友K:
为什么要加三极管

网友B:
对呀,楼主你看官方的参考电路图下面的说明,不同连接与你要实现的输出特性是相关的.

网友C:
稳压芯片这一块   有很多的资料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网友H:
加三极管是为了增加输出的驱动电流。

网友L:
这个就看你的用途是啥了,,设计的目标很重要的。

网友M:
楼主这个用法的是啥作用的?

网友N:
那是因为 7805 的地线有不小的地线电流

网友K:
那是因为 7805 的地线有不小的地线电流, 这个地线电流让你的电阻分压电路失效, 所以用三极管来吸收这个电流, 让这个电流对分压电路不造成影响

楼主:
这样的设计用法的我还是少见的。

楼主:
7805 转换效率不行,热的厉害

网友D:
这样的设计的我也没怎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