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ATfs系统的f_read函数返回值为FR_INVALID_OBJECT

楼主(2019-01-23):
图中红框处代码的作用是将mp3音频文件的数据存入databuf中,以便后面进行发送。
通过单步测试,res返回值为0x09,错误为FR_INVALID_OBJECT。

测试进入f_read()函数,查看到fil->fs->fs_type值为0,所以返回FR_INVALID_OBJECT。但是fs_type为0是没有挂载的意思,我在主函数里已经挂载了SD卡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

请各位大佬有空帮忙看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FR_INVALID_OBJECT 文件对象无效。

网友A:
都放假了吧
相亲去了。

网友B:
请检查下文件或文件目录的有效性

网友C:
可能是没有挂载成功

网友D:
应该是无效的意思吧

网友E:
这个返回值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F:
FR_INVALID_OBJECT   文件对象无效     可能是读取文件的路径错误  之前有碰到过  正常挂载后默认是0 ,挂载时不需要参数   读取时候给写0竟然读取失败  最后把挂载那里直接写0挂载才成功

网友G(2022-04-02):
看一下挂载的磁盘工作区定义这些,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是因为定义了FATFS fatfs[2];
然后挂载了fatfs[2] ,  res = f_mount(&fatfs[2], "2:/", 1);

不能挂载fatfs[2];只能挂载fatfs[0]、fatf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