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切换的时候感觉刷屏太慢了

楼主(2019-01-23):
本人用msp430f5438做项目,驱动一个240*320的tft液晶,液晶的驱动IC是hx8347a,msp430运行在16M(MCLK),需要在LCD上显示一些按钮,文本框之类的,现在驱动正常了,就是在界面切换的时候感觉刷屏太慢了

网友A:
明显示能感觉出来?

网友B:
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有人能用一些小屏播放动画,太牛了,他们的算法是怎么样的,有谁能知道的。

楼主:
我的底层都是用宏定义的,直接对IO口寄存器操作的。

网友C:
TFT算法?
没怎听说过的啊

网友D:
1、High-Frequency Crystals up to 32MHz。
2、看看程序是否能进一步优化

网友E:
是不是程序刷新的慢了?

网友F:
你是整屏刷屏还是,区域扫描?

网友G:
建议使用dma进行读写

网友H(点评):
你是怎么操作的提升刷新频率?

网友I(2019-08-16):
用AT32F413跑200M刷TFT屏会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