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地址的自动偏移

楼主(2019-01-23):
一个数组uchar buf[100],想把里面100个字节依次写入EEPROM,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
如果一次写一个字节,每次都要将地址写入吗,可不可以实现地址的自动偏移?

网友A:
这个要看EEPROM的手册,有的EEPROM支持连续写的功能,有的不可以哦。。

网友B:
这个需要进行地址的偏移处理的。

网友C:
EEPROM一般支持页写的,写一次地址就可以写一页,速度更快。

网友D:
这个只能是地址自++才行吧。

网友B:
这是两路串口通信的赋值吗?
相关寄存器的操作有什么难度吗?

网友E:
EEPROM有偏移的方式的。
对EEPROM进行页写操作试试。。

网友F: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每次写完地址加一。

网友G:
连续写入数据是需要有时间间隔的。

网友H:
数据地址偏移是需要自己写入的。

网友I:
自加就可以,很快的

网友D:
你这个函数做这些就行了。让函数自动判断

网友C:
页操作,自加就可以吧。

网友J:
程序操作,通过判断是否结束进行自动移位

网友K:
用指针可以吗

网友L:
就用数组写进去就可以吧

网友M:
用数组顺序写入就可以

网友N:
跟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有关系吧

网友O:
直接用指针行不行

网友P:
没有写过eeprom

网友Q:
这个没弄过 帮不了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