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9-01-2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小弟想学单片机上位机软件的制作(注意只是制作上位机软件,没打算学其他的),来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小弟有C语言基础,但没有C++基础,想用VC++6.0来做。
       请教的问题是:只是做上述的这种软件,用不用先学C++,再学VC?

楼主:
还是直接学VC++?

网友A:
我会VB,可是好像VC++用的更普遍。我也想学VC++,同问。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过C++和VC++的书,不是很仔细,感觉内容似乎关系不大,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直接学VC++。再就是要学上位机软件的话,VC++全部的内容都要学吗,还是只学其中的哪一部分,我看内容好像很多......

网友B:
菜鸟还是用控件吧。

网友C:
我也想学这个,达到这个目的!
不过,我是准备把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基础、面向对像程序设计(C++)、编译原理、软件工程都学了!
因为将来学ucos ii和linux都需要这些基础的

网友D:
为什么不考虑C#,和C语法很接近,又象VB一样方便。

网友E:
不用学习c++
如果你仅仅想搞定这个串口通信,你会C语言就够了。

我当时没学c++,MFC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前提下,还不是一个多星期就搞出来了。
找一本vc串口编程的书籍,照葫芦画瓢,估计几天就能搞出来

网友F:
也是,如果你不打算走上位机之路,重点就不再这个vc。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需要明白原理的。要是这样,那以后搞开发,是不是所有的新技术你都需要从最顶层做起?显然不是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所以你只需要明白如何用串口就行了。串口编程只是vc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关键的类已经封装好,你也没那个必要去深究。
当然,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那就得好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G:
下载个例程,先对着注释和界面试着改改,C++还是很容易入门的。需要用到的就查找相关资料,再实践一下,提高很快的。

网友H:
要真的学就用API吧。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的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 那么你需要了解一些 windows api, 掌握 mfc, 进一步的学习一些 c++ 的知识就够了, 高级的 c++ 特性可以不用。

但是, 把 c++ 学好了, 绝对有好处。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I:
强烈建议用C#,上手快,开发方便,如果不深究,语法简单

网友F:
都是垃圾。

python+各种库

vim+gcc才是正道

网友J:
必须要先学C++  可以不必深入 但是必须会用C++  然后再学VC

网友G:
单纯串口  VB就够了

网友K:
这个东西,看完孙鑫的前几个教程,然后下个串口的VC代码,搞搞就差不多了,1个星期搞定

网友I:
C#, Vc 对初学者太难了
C# 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出一个简单的串口测试程序

网友I:
凑合做个调试的话,打开VC拖个框,加个串口控件,找个例程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B:
VB够用了 可能界面想好看会有点麻烦

网友K:
你不想以后继续回头学的话,就C++、VC++(先学控制台、再学api、再MFC或者C#之类的)。就简单做个小玩意的话,直接查相关资料,比葫芦画瓢吧。

网友B:
我就不明白,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想学VC6.0

网友C:
VB容易上手,不过对于大于50帧/秒的串口接收,除非水平很高,否则不太好处理,我当时对于超过30次/秒的数据都没处理好,会漏数据,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VB6的没有多线程,这是最郁闷的

网友C:
最近上位机的串口调试软件都在用VC6写的,100帧/秒的数据接收存储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占用资源还很少,在微软的window系统上拷贝到其它机子上不用安装都可运行。

网友L:
这是硬逼则自己转到VC6的,实际上写多了之后,也没什么太难的。

网友M:
C#或者vb.net实际上都写过串口调试程序,但占用资源及效率上还是没办法和vc比啊

网友M:
先学学c#或者vb

网友N:
那应该用什么?

网友O:
VB.Net,C#.Net或VC++.Net看个人习惯随便选一个都行。
VC6.0虽然经典,但真的太老了。

网友J:
C++是门语言,VC是开发环境,这两个没有前后顺序。

网友D:
想要快速做出东西c#

网友P:
C#上位机开发

网友Q:
习惯用哪一款上位机软件?

网友R:
上位机不是一定要精通,做出的界面一定漂亮美观

网友S:
对于一般的开发软件: VB、VC、Delphi 、C++Builder.

网友T:
上位机基本上用VS做,语言C++。

网友U:
VB & LABVIEW都可以的

网友V:
完成任务,什么软件都可以。

网友W:
工控用labview吧   其它还有很多啊, QT也不错

网友X:
个人首选的语言是C++

网友S:
labview,用着不错,编程简单,界面漂亮

网友P:
最早用VB语言开发

网友R:
真要把上位机学一把

网友Y:
果计算复杂,或者想嵌入一些图像处理功能可以用matlab编写上位机

网友X:
Qt 是个不错的选择, 跨平台, 功能相当强大

网友W:
好学习的,无非就是易语言了,可视编写,中文编程。

网友V:
对于初学者什么软件好上手,好学习呢?

网友U:
C# 优点,简单

网友T:
VB,delphi,C#等等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