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休眠或等待几天

楼主(2019-01-23):
需要休眠或等待几天或更长时间怎么做好?

网友A:
休眠后,不要去唤醒就好了吧

网友B:
RTC?

人工唤醒?

多次叠加?

网友C:
代码写上空闲休眠,不去唤醒就一直休眠吧。

楼主:
想来想去,只能是多次叠加了

网友D:
休眠的时候选择休眠方式,让后再选择唤醒方式

网友E:
这个唤醒不就行了吗?

网友F:
楼主是使用的什么芯片这么长时间休眠?

网友C:
唤醒了继续休眠

网友B:
方法很多,看看手册就行了,浩如烟海。

网友G:
用定时器就可以啊

网友H:
用定时器唤醒就行 如果想要精确点就用外部时钟

网友I:
用嵌套循环就行

网友J:
用外部晶振 用嵌套循环

网友K:
要求不高的话 用内部定时器就行

网友L:
看你需求的精度了

网友M:
时间太长会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