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请教高边驱动、低边驱动的概念

楼主(2019-01-23):
本人嵌入式开发转行新能源汽车bms,接触了之前从未涉足的高压控制,很多概念初次接触,现对高边驱动和低边驱动不甚理解,望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简单理解为开关控制,类似MOS管

网友B(2019-02-26):
输出电流的驱动, 负载另一端对地的.  是高边输出
输入电流的驱动, 负载另一端对正的.  是低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