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中的IO中断问题

楼主(2019-01-23):
IO, gp, GPIO, pi, se
因为用到的IO比较多,想把不同组的IO中断,导向同一个中断函数,统一管理,如: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A_BASE, GPIO_ISR);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B_BASE, GPIO_ISR);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C_BASE, GPIO_ISR);
这样的操作可以吗?会不会有问题?
希望给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这样原则上是可以的, 不过中断服务可能存在嵌套 的重入问题,  这个你需要留意一下的
不是所有函数都能重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原则上是可以的, 不过中断服务可能存在嵌套 的重入问题,  这个你需要留意一下的
不是所有函数都能重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