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射随器自举反馈永负无正之后续

楼主(2019-01-23):
考虑到很多人不懂电路定理需要重修,我们可以降低门槛儿,只涉及欧姆定律,电流并联等一年级知识来说明问题。

我都看出来了,R2都远大于Re,不理它也罢。R1和rbe并联,肯定其电流必同向,对电路的影响以及电路对它们的影响方向也肯定一致。
问题来了,凭什么把rbe的增值因缘看作是“负反馈”,而把地位平等的R1增值却说成是“正反馈”呢?
真有这样的事儿?有图为证

并联电阻,一个说是反馈提高阻抗,另个看做正反馈也是提高阻抗。做出这种判断必须具备双标特质或是二傻奇才。

网友A:
“图”不完整。另,请注意rbe上的那个黑箭头(参考方向)。

楼主:
你连欧姆并联也看不懂了?我等效并联管你乱标箭头什么事儿?那还聊个啥。这个图完整

网友A:
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先:

在此,不妨再引一下我的那个相关帖子:

关于“自举”(Bootstrapping)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3884-1-1.html

看看那到底有无反馈,是个什么反馈

楼主:
这里是低级班,能说你就简单明了说。不能说就别唬人,看不懂。
看好主题“射随自举永无正”,给你10个字,表达观点吧。

谢谢老板

楼主:
本帖不讲究精密论证,越低端原理越好。“存在有正反馈通路”,你呢个通路啊,就叫做“二爷子的JB——没有屌用”。光有个吊的样子

网友B:
输出 是输入环路的 地脚,地脚电位会把发射结堵住,在堵住射极之余,能不能同时透过发射结旁边的网络把基极托起呢?

@king5555 自举电路的参数设计另有要求,毕竟有了电容C的存在。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您又想说自举电容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 是输入环路的 地脚,地脚电位会把发射结堵住,在堵住射极之余,能不能同时透过发射结旁边的网络把基极 ...

刚看懂你的意思
研究不同问题,搭建不同模型。
主题图是针对老抽关于各个电阻电流方向的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连欧姆并联也看不懂了?我等效并联管你乱标箭头什么事儿?那还聊个啥。这个图完整

...

並联谐振就是这个情况,但它们都是电阻啊!
基尔霍夫定律有 电压定律,电流定律, rbe 跟 Re 的关系,可称之为

『基尔霍夫射随器专用定律』,还是串联分压,不过,两个环节的电流不是相等,而是相差 1+β 倍,其实,把集基短接成二极管,就变回正常的串联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