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频数字扫频仪

楼主(2019-01-23):
请问设计一个基于tms320dsp芯片的低频数字扫频仪,需要用到哪些方面的知识,有接触过的请提供一些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DSP原理及C程序开发总得会吧?

网友B:
肯定需要扫描仪的基本知识,扫描仪的组成,扫描信号源的产生,幅度控制器的设计,检波器的设计,呵呵

网友C:
你的频率最高是多少  知道了才能选择芯片

网友D:
用DSP的捕获最好不过了

网友E:
最简单的,可以参考该类芯片的硬件,从而进行初始化的设计。

网友F:
建议使用6713的相关芯片试试看

网友E:
先得选好需要的芯片,然后再从芯片下手

网友G:
是否需要图像处理呢

网友H:
dsp的知识应该具备点

网友I:
是不是 还需要一定的模拟电路知识啊

网友J:
图像处理吧

网友K:
这个没搞过 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