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8T6 端点0是否要占用掉1IN 1OUT

楼主(2019-01-24):
GD32E103C8T6  USB手册描述到在设备模式下,支持4个OUT端点和4个IN端点;  用户使用IN1~3  OUT 1~3 .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可以先试试

网友A(2019-02-24):
这是USB开发上的,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
这个主要看USB的通讯协议的

网友B:
USB通讯的不是一般只有4根线的就OK的么?

网友C:
这个看下数据手册的介绍的哈

网友D:
USB的不都是一个out一个int端点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