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9-01-24):
(无正文)

网友A:
是你们总需求不一样而已:
第一张图输入与输出反向
第二张图输入与输出同向

网友B:
一个默认高电平,一个默认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默认高电平,一个默认低电平!

这个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们总说上面一种不行,不知道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们总需求不一样而已:
第一张图输入与输出反向
第二张图输入与输出同向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第一种处在关断状态,不一定完全是低电平,我遇到过。

网友C:
只是默认输出电平的不同,都可以使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拿一把刀架在你们总的脖子上,弱弱问他一句:对不对~~~~玩笑啦

网友D:
编程时考虑到作为输入端和其它输入端统一判断常态时,是高低电平还是低电平时方便些,工作都没有问题。

网友E:
上面一个电路输出最好加一颗限流电阻

网友F:
左侧既然是输出端,那就是副边,你这副边不加限流电阻,怎么计算的电流传输比?
另外,一般情况下,你这源边和副边要互换一下吧?一般都是MCU是原边,用于控制12V那一边。

网友G:
第一种IO要处于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IO要处于高阻态。

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侧既然是输出端,那就是副边,你这副边不加限流电阻,怎么计算的电流传输比?
另外,一般情况下,你这源 ...

这是用MCU来检测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IO要处于高阻态。

为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一把刀架在你们总的脖子上,弱弱问他一句:对不对~~~~玩笑啦 ...

网友H:
可能跟单片机有点关系吧  输出 输入 高点电平 对功耗 IO能力都不一样

网友I:
看什么单片机,古老而又原始比这里绝大多数人年纪都大的那种单片机,输入状态下都是带上拉,输出是开漏,方便同时做输入和输出(用线与来表示状态),具体参数要查datasheet,如果上拉电流在10k电阻上能产生明显的电压,比如0.6V,那么下面的电路是正确的,上面的电路抗干扰性能差,甚至不能用。

对于现代的单片机,IO端口都是可以配置的,在浮动输入(floating,其实就是高阻输入)状态下,上下两个电路在电气上是完全等效的,没有区别。当然对于软件可能也有些不同,比如这个输入用于触发中断,而单片机的中断只能接受上升沿,那么就要用符合逻辑的那个电路。

网友G:
普通状态的内部上拉可能会让你读不到低电平。

网友J:
一般用下一种,输出波形漂亮,干脆利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一般用下一种,输出波形漂亮,干脆利落。

那是因为你只会用51,为毛我知道?因为我是这个帖子里面的李富贵。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668-1-1.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是因为你只会用51,为毛我知道?因为我是这个帖子里面的李富贵。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668- ...

李富贵你好
在那个帖子里,我是用的下面一种啊,那个确实是用的51。
但是这跟51没有一毛钱关系,51也有没上拉的口啊。
不喜欢下面那个图,高电平达不到电源电压,不爽也。

网友K:
看实际应用,没有谁对谁错。我两种都用过。

网友L:
第一种,输出电平跟外部负载有关,(当然跟驱动电流有关),第二种跟外部负载关糸不大。其实只要明确外部负载是什么样的特性,如远大于10K下拉电阻,第一种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用MCU来检测信号的

哦 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般来说,单片机端口在输入时,需要上拉的多一些,需要下拉的我基本没碰到过。例如stm32,你可以看看在输 ...

好的,谢谢

网友N:
这个主要看设计情况了,两个电路都有使用,没啥问题,就是高低电平的区别

网友O:
输入端10k电阻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