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听过特殊寄存器吗?

楼主(2019-01-24):
大家有听过特殊寄存器吗?

网友A:
什么是特殊寄存器

网友B:
special funciton register 的简称

网友C:
概念很模糊  觉得不觉得不用特殊寄存器  还不如来个变量

网友B:
定义特殊寄存器寻址地址,就如同关键字idata,既然是特殊区域的变量,当然是特殊对待。

网友A:
你是指的哪个芯片的特殊寄存器?

寄存器不是都一样吗

网友D:
51中才有特殊寄存器sfr这个概念的。

网友E:
特殊功能寄存器是80C51单片机中各功能部件对应的寄存器,用于存放相应功能部件的控制命令,状态或数据。

网友F:
你是指的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G:
特殊功能寄存器是80C51单片机中各功能部件对应的寄存器

楼主:
还是晕晕乎乎的,算了,还是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