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PS电源的基本常识

楼主(2019-01-24):
UPS电源的基本常识
1、电涌(power surges):指输出电压有效值高于额定值110%,而且持续时间达一个或数个周期。

2、高压尖脉冲(high voltage spikes):指峰值达6000v,持续时间从万分之一秒至二分之一周期(10ms)的电压。

3、暂态过电压(switching transients):指峰值电压高达 20000V,但持续时间界于百万分之一秒至万分之一秒的脉冲电压。其主要原因及方法上会有区别。

4、电压下陷(power sags):指市电电压有效值介于额定值的80%至85%的低压,并且持续时间达一个到数个周期。

5、电线噪声(electrical line noise):系指射频干扰(RFI)和电磁干扰(EFI)以它各种高频干扰。马达的运行、继电器的动作、马达控制器的工作、广播发射、微波辐射、以及电气风暴等,都会引起线噪声干扰。

6、频率偏移(frequency variation):系指市电频率的变化超过3Hz。这主要由应急发电机的不稳定运行,或由频率不稳定的电源供电所致。

7、持续低电压(brownout)指市电电压有效值低于额定值,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其产生原因: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主电力线切换、启动大型电动机、线路过载。

8、市电中断(power fai1):指市电中断并且持续至少两个周期到数小时的。其产生原因有:线路上的断路器跳闸、市电供应中断、电网故障。

     对于电脑,显示器及主机工作都正常的电力供应。尤其是内存,对电源的要求更高。它是一种依赖电能的存储设备,非正常断电,导致内存中的信息来不及保存到硬盘等存储设备上,就会造成信息因丢失或变得不完整而失去价值,从而浪费大量的工作精力、时间、甚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UNIX这样的操作系统,不正常关机,内存中的系统信息没有回写到硬盘上,还系统文件在维护文件系统时,造成文件分配表错误,从而造成整个硬盘的报废。

突然的断电,使系统来不及取消虚拟内存,从而造成硬盘中的“信息碎片”,不仅浪费了硬盘存储空间,还会导致机器运行缓慢。电脑电源是一种整流电源,过高的电压通过整流器进入主机板,影响机器的正常工作,甚至烧毁主机线路。

总之,电力问题是计算机工作的重大威胁。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应用的日益重要和广泛,安全可靠的电源已是网络设计和管理人员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

网友A:
超过几个小时的,UPS就撑不住了。

网友B:
PS电源即不断电电源系统

网友C:
停电的瞬间在4~8毫秒内或无中段时间下继续供应电力

网友D:
一个理想的交流电源,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频率稳定

2、电压稳定(土5%内)

3、不含谐波失真(<5%)

4、没有噪声干扰(符合ieee587,fcc,ce等标准规定)

5、低输出阻抗。

网友E:
通过ups内部稳压线路稳压后输出,当市电异常或停电时,通过转换开关转为电池逆变供电。

网友F:
UPS电源系统由五部分组成:主路、旁路、电池等电源输入电路,进行AC/DC变换的整流器(REC),进行DC/AC变换的逆变器(INV),逆变和旁路输出切换电路以及蓄能电池。

网友G:
UPS是不间断电源,主要是用来给重要的负载提供电力保护

网友H:
PS电源就是不间断电源

网友I:
根据设备的情况、用电环境以及想达到的电源保护目的,可以选择适合的UPS

网友J:
UPS电源主要可以由整流器、逆变器、旁路开关、蓄电池等几个主要的部分组成。

网友K:
ups不间断电源的好处是不怕意外停电。

网友H:
当正常交流供电中断时,将蓄电池输出的直流变换成交流持续供电的电源设备。

网友B:
当停电时能够接替市电持续供应电力的设备

网友G:
配备UPS电源的功率应根据负载和延时两个方面来决定

网友C:
电子元器件反应速度快

网友F:
UPS的输出负载控制在60%左右为最佳,可靠性最高。

网友D:
ups一般均指静止式ups

网友E:
由逆变器向负载提供交流电,在市电异常时,逆变器由电池提供能量,逆变器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保证无间断输出。

网友K:
UPS电源电路有一个特殊地方,就是逆 变与充电是逆向运用的电路

网友J:
UPS就是为了解决不间断供电而设置的

网友I:
在用电环境较恶劣的地方应选用在线互动式或在线式UPS

网友A:
如此说来,
UPS ≠ 应急电源
应急电源针对的,是以 低压整流电源 供电的设备,UPS的负载,是交流系统甚至是电网。

网友A:
如果需要援助的只是一两台电脑,那么,用肖特基二极管或 jFET 作为压控开关更简单高效,
问题是,大面积供电的场合,用户众多,为每台设备配置独享紧急电源就不切实际,把直流电逆变上传到电网供广大用户下载 反而更有效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UPS的输出负载控制在60%左右为最佳,可靠性最高。

功因新概念,输出功因!
UPS相当于预装了 非可调电容柜 的电源,最佳负载不是纯阻性。

网友A:
不过我怀疑,UPS是否适用于两个极端,
家用电脑,用电池作后备远比UPS靠谱,动车或重工业机械,不多,就十分钟,要多少电瓶才够用?
大面积持久供电也是个问题,一幢指挥大楼几硬台电脑连续运行一整天,需要多少电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怀疑,UPS是否适用于两个极端,
家用电脑,用电池作后备远比UPS靠谱,动车或重工业机械,不多,就十 ...

楼上笔误:几十至数百台电脑。

网友A:
频率电压永无波动,永无杂讯污染,这两点早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持续无休,单靠电池不靠谱,长贫难顾,坐吃山空,只倚赖老本(电池从电网取的电),一旦这电网挂了,电池终有耗尽之日,是不是应该结合天然能源,比如 光伏,风电,潮汐力 等,这些都可以产生直流电而可为UPS所用。

网友A:
任何时候,UPS都是后备,绿色能源仍未能替代石化电厂,不过,一旦电网崩坏,复修无期,蜀中无大将,廖化就得当先锋,UPS就得勉为其难身负重任,直至主帅伤癒复出,所以我觉得,UPS应该给绿色能源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