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坛里的人谁用过XTR115啊

楼主(2019-01-24):
坛里的人谁用过XTR115啊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现在有个变送器项目想用XTR115,前级用低功耗运放来调理

网友B:
运放采用单+5V供电:采用XTR115的8脚(VREG)和1脚(VREF),相当于+-2.5V供电。

网友C:
运放采用单+-5V供电:采用XTR115的8脚(VREG)

网友C:
然后用电荷泵芯片将此电压转换成-5V,用+-5V供电。

楼主:
增加信号的动态范围用哪种?

网友D:
要注意这个芯片使用的时候,

信号地和电源地是不共地的.

楼主:
我思考一下。。。

网友B:
可以,但是注意xtr115的输出能力

网友E:
是否能够驱动用电荷泵

网友C:
XTR116的用法和它是一样的不?楼上的各位?

网友E:
单双电源供电的有其特定设计的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XTR115 4-20mA 电流环路发送器

网友G:
电压电流转换?

网友H:
重新焊接好XTR115芯片

网友I:
2个XTR115的地和12V的地相互独立?

网友J:
芯片手册上应该有这个说明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变送器项目想用XTR115,前级用低功耗运放来调理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楼主请说明具体的情况吧

网友M:
XTR115U (TI [4-20mA电流环变送器]) PDF技术资料

网友N:
https://wenku.baidu.com/view/cecac8d17d1cfad6195f312b3169a4517723e51b.html

网友O:
基于XTR115的低功耗两线4~20mA电流环数据传输电路?

网友L:
看不懂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楼主是不会硬件的设计吗?

网友K:
是电路实现不了吗?

网友G:
楼主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J:
看看datasheet的电路图吧

网友H:
需要两路都构成电流环路才会正常输出

网友I: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O:
也在使用XTR115做4路输出,但是还没搞定

网友M:
XTR115可将传感器产生的40~200μA弱电流信号放大100倍,获得4~20 mA的标准输出。

网友P:
这个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Q:
可以看下芯片手册的参数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R:
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不同的信号地的之间的处理的

网友S:
我怎记得XTR115是用来做稳定的电流源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