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2019-01-24):
在矩阵键盘显示程序中,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求指教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
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BIT1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要 >> 1

网友A:
貌似c里>>是右移位数

网友B:
打个比方吧,如果(P1IN & BIT1)的值等于1010,(P1IN & BIT1) >> 1;则表示这个值1010向右移动1位,就变成了0101。nP11 = (P1IN & BIT1) >> 1;表示再将0101赋值给nP11,执行了相应指令,以此类推。。。。

网友C:
P1IN&BIT1表示P1.1的输入结果,但是,它是一个字节。如果要表示P1.1为高电平,则是通过00000010表示的。

网友D:
如果要将其赋值给bit型变量,那么就只有该字节的最低位被赋值过去。

网友E:
因此,要把那个“1”右移到最低位才能正确地赋值给nP11,这就需要右移一位。

网友F:
同理P1IN&BIT2需要右移两位,以此类推。

网友G:
main主程序程序开头都有一句“#include  <msp430x14x.h>”,在这个MSP149F149头文件中对编程中可能会用到的SFR特殊功能寄存器、特征字等都有宏定义,方便大家使用,对于BIT X定义如下:#define BIT0 0x0001
#define BIT1 0x0002
#define BIT2 0x0004
#define BIT3 0x0008
#define BIT4 0x0010
#define BIT5 0x0020
#define BIT6 0x0040
#define BIT7 0x0080
#define BIT8 0x0100
#define BIT9 0x0200
#define BITA 0x0400
#define BITB 0x0800
#define BITC 0x1000
#define BITD 0x2000
#define BITE 0x4000
#define BITF 0x8000
“&”字符为按位与操作符,“&&”则为逻辑与操作符,两个意义不一样;
“>>”为右移操作符,>> n表示右移n位;“<<”为左移操作符;移出的为丢弃,这两个操作符均不是循环移位操作符!

网友H: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先读取P1管脚的状态,然后进行位操作,与完之后只保留nP1x中的x位的状态,其他位均被置0,之后再右移操作,将对应的x位右移至最低位。

网友I:
我比较好奇nP10,nP11,n是怎没回事

网友J:
这个是对PIO口进行初始化配置的吧?具体的看这个bit2\bit3的定义了

网友K:
“>>”为右移操作符,>> n表示右移n位

网友L:
读取一个引脚的状态。

网友K:
你对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M:
其实就是为了 转换成 0/1 的按键状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