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己复位了

楼主(2019-01-24):
程序跑着跑着自己复位了,其他都很正常,发现WDT的那个标志位是1,可是已经关狗了啊

网友A:
一般禁止看门狗的语句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看看有没有错。

网友B:
想问下,这个是硬件复位了吗?

网友C:
如果程序自己复位了,怎么能够测量的寄存器的?

网友D:
有可能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E:
这个得先判断是否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F:
程序跑飞了,才复位的啊 。

网友G:
楼主通过什么方式测量的WDT?开启中断了吗?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呀。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外设功耗怎么样?

网友I:
是硬件的 问题吗?

网友J: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有问题
楼主通过单步调试试试看。

网友K:
为什么看门狗标志置位?

网友L:
楼主粘贴一下代码试试

网友M:
一段段程序屏蔽,看看哪里引起的

网友N:
你搞个按键触发个while,看看有没有发生复位。

网友O:
正常来说,程序不能正常执行都是软件。

网友P:
电压不正常容易导致复位。
如果单步调试就能够正常运行的。

楼主:
楼主关闭看门狗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Q:
程序复位还有硬件的问题。

网友R:
看一下标志位是否真的关闭看门狗了

网友S:
应该还是看门狗没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