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N2003A会对信号产生延迟吗?

楼主(2019-01-24):
请问ULN2003A会对信号产生延迟吗?

楼主:
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期望MTA,MTB,MTC,MTD先后点亮,而我发现下载程序后第一遍循环总是MTB先亮,MTC,MTD,然后才是MTA,MTB,MTC,MTD,MTA,MTB,...复位后也是这样,第二遍循环才恢复正常。如果MCU直接控制MTA,MTB,MTC,MTD的话则没有这个现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去除。谢谢

网友A:
ULN2003A为7路反相器,用来由单片机的IO口间接驱动负载,对信号是没有延迟的

网友B:
所以楼主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看看你的程序的吧

网友C:
检查一下程序  看看循环是否从 MTA 开始

网友D:
明显这是程序的问题,你认真读一下你的程序,或者调试看看。

网友E:
对信号没有延迟的吧,怎么会想到延迟了

网友F:
肯定有影响的,信号不会延迟太大。

网友G:
你的程序的执行频率非常高吗?

网友H:
ULN2003怎么会有延迟呢?

网友I:
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复合晶体管阵列

网友J:
新型的七路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驱动IC

网友K:
ULN2003是高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系列产品。

网友L:
可用来驱动继电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期望MTA,MTB,MTC,MTD先后点亮,而我发现下载程序后第一遍循环总是MTB先亮,MTC,MT ...

你的延时的问题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期望MTA,MTB,MTC,MTD先后点亮,而我发现下载程序后第一遍循环总是MTB先亮,MTC,MT ...

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O:
不会有延迟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期望MTA,MTB,MTC,MTD先后点亮,而我发现下载程序后第一遍循环总是MTB先亮,MTC,MT ...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Q:
就是正常的驱动电路而已的。

网友N:
把楼主的代码上传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H:
楼主不是直接控制的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期望MTA,MTB,MTC,MTD先后点亮,而我发现下载程序后第一遍循环总是MTB先亮,MTC,MT ...

是不是有信号延迟呢?

网友I:
七个硅NPN 复合晶体管组成

网友L:
芯片不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J:
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ULN2003A

网友K:
ULN2003只是一个开关,供电的是在外围上。

网友Q:
这个电路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P:
这个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O:
信号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