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扩W5100网络芯片

楼主(2019-01-24):
用2812 扩W5100网络芯片,连着仿真器操作都可以,但是烧写到FLASH中后,连基本的ping通都实现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确认已经选择了正确的CMD文件。
确认烧写成功。

网友B:
带仿真器在FLASH里运行正常

网友C:
烧写后程序没有正常运行  你可以烧写到flash  运行的时候调用的RAM中运行

网友D:
你怎么连接的电脑的?

楼主:
为什么程序写到flash中要比ram慢?

网友E:
你可以查查  RAM和FLASH 的速度

网友F:
CMD文件正确吗?

网友G:
使用W5100不需要考虑以太网的控制

网友H:
它提供两种并行总线接口(直接总线与间接总线)以及串行SPI接口。

网友I:
   W5100与微处理器芯片的接口方式有3种:直接总线接口模式、间接总线接口模式和SPI模式。

网友J:
通过译码电路将外扩RAM和W5100映射到F2812的ZONE2区

网友K:
通过设置W5100内部的控制寄存器,设计者完全可以像在局域网中配置IP地址一样简单地配置设计的系统,通过灵活创建和选择TCP和UDP套接字(socket)来完成网上的数据交换。

网友L:
初始化模块主要完成对DSP自身的初始化和对W5100的初始化。

网友M:
W5100的初始化包括对网关、子网掩码、IP地址、MAC地址的设置。

网友N:
.单片机+w5100tcp/ip 硬件协议栈芯片

网友O:
性能稳定、第三方库各种丰富

网友P:
只要用SPI或者总线扩展一个W5100就可以。

网友L:
DSP的初始化任务主要是设置中断和根据具体要求设定接口参数。

网友G:
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端口(socket)编程

网友K:
W5100支持多种网络通信协议。

网友H:
将以太网技术引入以DSP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J:
W5100占用从0X90000到0X98000共32K的地址空间。

网友I:
SPI模式的接口连线较少,适用于数据量不大,传输速率相对较低的情况

网友P:
楼主的代码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O:
写一个网络协议,不用任何芯片,就像用AVR软USB一样。

网友N:
单片机驱动 W5100 以太网接口芯片

网友M:
W5100也可以与51、AVR、PIC、ARM等微控制器完美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