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自举”的结论——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2019-01-24):
关于“射极跟随器+自举”,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论述,该给个结论了。

楼主:
输入阻抗

@不起眼 : Re与R2并联,地位是相同的,为什么引入Re是负反馈,而引入R2却是正反馈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0296-1-1.html
@不起眼 :将R1与rbe合二为一。赞!
将R1与rbe合二为一.
将R1与合二为一,该电路就变成典型的老9牌电路。现在的问题是:老9在试验时调的是那一个呢?(R2还是Re)。调侃无极限。
纯属调侃。
我反而糊涂了. Re与R2并联,地位是相同的,为什么引入Re是负反馈,而引入R2却是正反馈呢? 哈哈,老9出来。

楼主:
注意具有自举的输入阻抗关系式,一定条件下,输入阻抗随着BJT电流放大倍数的增加而增加。且注意R1和R2的作用。

楼主:
附引两个相关帖子

选对模型是正确分析之前提——关于射随器+自举的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0084-1-1.html

关于“自举”(Bootstrapping)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3884-1-1.html

楼主:
@不起眼

“我反而糊涂了. Re与R2并联,地位是相同的,为什么引入Re是负反馈,而引入R2却是正反馈呢?”

正反馈通路是R1而非R2。

在电阻R1标注一个方向,说明与输入信号电压或电流的关系,举手之劳,个个都看懂,无可争议,如果连个方向都不明白,如何知道是负反馈还是正反馈?

网友A:
哈哈,你这次不糊涂。接下来你可以回答老6的黑匣子了,此后这个牛角尖才算真的攻下来了。然后再重新理解前馈电路与反馈电路的真正意义。

大胆猜测,小心求证。
既然R1是正反馈通道,是电流实现还是电压实现,与基极输入信号的相位关系如何?如果这个不能使人信服,整个推导将无法被认同。
人家在拉生源

网友B:
   分析一个电压跟随器不用同量纲的电压,死活用不同量纲的电流、电阻,逻辑一错,结果可想而知。我不懂推导结果是不是阻抗增加,但是我知道,阻抗增大,电流变小,那么I*R与原来的压降一样。还有,信号的因果关系是Vi—Ve—Vi闭合回路,如果分析初始从Ve开始去推导阻抗变化,显然逻辑又错,Ve的增减源与Vi,如果Ve>Vi,恐怕能量守恒的发现者在地下忍不住会蹦出来。

网友C:
怎么提也不会比射随器自已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