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中,FMC控制flash读写,数据可否做到写100万次?

楼主(2019-01-24):
M451中,FMC控制flash读写,数据可否做到写100万次?要用什么机制?有没有例程?

网友A:
用文件管理。
或者循环写。不要总是对着一个地方擦写就行了。

网友B:
用文件管理?有没有例子呀?它会自动处理底层相关的吗?

网友C:
NAND Flash的坏块问题是影响存储可靠性的重要问题,解决方式有2种,一种是在驱动层解决坏块问题,将不可靠的NAND Flash虚拟为一个可靠的存储设备,为上层文件系统提供可靠的透明的服务。第二种方法是在文件系统层解决,驱动层只实现其本身基本功能,文件系统为驱动层提供不变的接口,为上层应用程序提供可靠的透明的服务。两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由于FAT文件系统已经相对成熟,这种将坏块处理做在驱动层的方法,可以彻底断绝和文件系统的联系,不光适用于FAT文件系统,其他文件系统同样可以使用。但是由于坏块问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经过实践表明,在驱动层解决坏块问题所需要的资源,无论是CPU 资源还是存储资源都大幅增加,而且软件实现方式非常复杂。

网友B:
M451支持FAT文件系统吗?必须要带操作系统吗?带什么操作系统呢?

网友D:
如果不想使用第三方,自己实现循环擦写的功能。可以使用一段固定区域,需要更新的时候,把写好的部分擦除,然后写到擦除地址的后面去,这样做到循环擦写。写之前判断是否此次写后会到结尾,如果超过了结尾区间,从头开始写。

网友E:
100万次是指每个字节平均次数。
如果循环写会稍微小于这个数。
循环写比较好,如果你针对某个位置不停写,那很快就废了。另外程序设计上擦写不要太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