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文件未敷铜

楼主(2019-01-24):
第一次发板,没有敷铜,有没有事

楼主:
哪个好心人回答我一下,要哭了

网友A:
地线有走通吗 功能应该还是正常 就怕要过一些干扰测试

网友B:
板子发个图来看看?
几层?
一般来说 没事的 除非你地没连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发个图来看看?
几层?
一般来说 没事的 除非你地没连通

地线没通的话,规则检查可以检查出来,应该不会连规则检查都没就发板了吧

网友C:
几层板子啊?
通常敷铜是为了地、电源或者电流较大的路线加铜皮,为 了更好的导通电流和降低电磁干扰。
如果板子要求不高,且比较简单的话,应该也没啥,只要地和电源都连接好了,这个可以参考在面包板上搭建的电路不就能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