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几幅“老图”...

楼主(2019-01-24):
“正负反馈”同在,其实是件“常事”。

下面给几幅图看看,那是早前就给过的东西,现在看来有点意义。

楼主:
能看出那是个什么东西吗?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正反馈

下面是其“演化”。

楼主:
这个演化过程,用到了几个《电路分析》里的原理和定理。

估计都看出那是个什么东西了。

楼主:
图三

网友A(点评):
根据负反馈的四大效用来定义,如果把 R2 改为电容,就只能叫做 计时网络 而不属于 负反馈 了。

楼主:
这就是个Howland电流源,其涵盖了正负反馈,但最终对于运放而言还是个负反馈

网友B:
把我经常说的观点,拿过来重复,意义不大。

因为你不做模拟IC设计,根本没多少机会来体验这些观点。最多弄个霍兰德电流源过来扯扯!

楼主:
虽然最终是个负反馈,但其“正反馈”却给了一个不一样的分析视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最终是个负反馈,但其“正反馈”却给了一个不一样的分析视角。

这样说就太不专业了。

我们群里有个朋友,发了个浙大的硕士论文,那个研究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有点问题的,他说的是“负反馈反馈因子高于正反馈因子,系统就是稳定的”。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充分条件。

网友A(点评):
再生是 正比负略强,但仍能勉强稳定,甚至比 相位裕余不足 的单纯负反馈还稳定些。

网友B:
低压低功耗三级放大器,用了个正反馈补偿:

网友A:
理想负反馈是平衡,正反馈是各走极端,正负反馈抵消,可以是共存,也可以是破坏。

网友C(点评):
哪本书有专题分析“正负反馈抵消”的?我也去学学。

网友A:
稳静态,除失真,扩带宽,定增益,是负反馈的四大功劳,而这些都是模电领域的。

网友A:
大家觉得,
反馈是否必须是定值?
赋予反馈系数的元件,是否必须同类?

网友A:
节能灯内的 电子镇流器,其实就是  以电流互感器耦合的 强功率振荡器,
这些灯所用的都是半桥电路,两管的射极串了电阻,这就是负反馈,要振荡当然要正反馈,正负反馈共存,因负反馈的存在,满足振荡所需的正反馈量就要增加。

网友C:
老抽,为了所有网友都能在同一个概念下讨论,请你先从啥是正反馈谈起,稍微背离你的强项但不离本行,应该不难。你的学堂有这个没有,有的话我去学学,没有的话建议开这一课。

网友D:
拿实际电路,从分析电路,附上关键点的波形对比图,大家也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