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带AD 运放 比较器的单片机

楼主(2019-01-24):
需要找带AD 运放 比较器的单片机,要性价比高

网友A:
你先说说你想干嘛?带模拟电路的单片机一般模拟部分性能都很差,模拟数字两部分互相干扰。

网友B:
小壁虎单片机EFM32系列,均有ADC,DAC,VCMP,ACMP,运放!各种资源配置的都有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C:
这个行不

要啥价位的啊

网友D:
加Q261335460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你想干嘛?带模拟电路的单片机一般模拟部分性能都很差,模拟数字两部分互相干扰。 ...

做低成本无线充用的

可以用无线充电SOC啊,集成度高,开发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低成本无线充用的

集成方案都已经很多了

网友A:
充个电有AD足够了,要运放比较器干嘛?

要做电流检测、防止烧! 直接ADC采集对ADC要求就太高了,成本就不划算了

网友F:
新塘的就有

网友G:
东软169B了解一下,需要加我

网友H(2019-06-08):
楼主,这个自带运放和比较器的以及PWM和AD的符合要求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自带运放和比较器的以及PWM和AD的符合要求不?

设个是哪个公司的啊

网友J(2020-01-04):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自带运放和比较器的以及PWM和AD的符合要求不?

请教一下这是哪个单片机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