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高压脉冲电源制作

楼主(2019-01-24):
价格:¥50000 元
发布时间:2019-01-24 18:51:56
截止时间:2019-02-23 18:51:56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
项目描述:
高压脉冲电源输入输出技术要求
直流电输入: AC220V或者~400V(PFC输出)
最大输出电压: DC1600V
输出电压可变: 0-1600V
负载:  160~200微法储能电容:
充电电压控制: 由外接0-10V电压控制;
充放电控制: 由外接TTL信号控制, 脉宽2ms。
输出电压脉冲频率:如输出电压小于200V时100Hz,输出电压为1600V时10Hz。
高压脉冲电源尺寸推荐,尽量紧凑
其它要求,相关的电源状态指示: (a) DB9控制接口对电源控制; (b)有电源状态是否正常的信号反馈。

去竞标

网友A:
感觉像耐压测试仪

网友B(2020-07-22):
高压脉冲电源特点是输出脉冲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时间
短,重复频率高,电源稳定性高,电源效率高。上升沿和”下降
沿时间可做到小于50纳秒,脉冲电压可达120KV,可以通过
多圈电位器来调节电源输出脉冲的幅值、频率、脉宽的大小,
而板带高精度数字表显示输出电压,并且还可远程控制输出脉
冲电压的幅度、频率及脉宽。高压输出放电报警、安全互锁等
功能。.
高压脉冲电源特点是输出脉冲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时间
短,重复频率高,电源稳定性高,电源效率高。上升沿和”下降
沿时间可做到小于50纳秒,脉冲电压可达120KV,可以通过
多圈电位器来调节电源输出脉冲的幅值、频率、脉宽的大小,
而板带高精度数字表显示输出电压,并且还可远程控制输出脉
冲电压的幅度、频率及脉宽。高压输出放电报警、安全互锁等
功能。.官方网址:http://www.senmulei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