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选型

楼主(2019-01-24):
看前辈设计的电路,都是选用电流输出型的D/A,后面再串一级IV转成电压输出
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不选择电压输出型的呢?
别叫我去问前辈,前辈已经不在了.......
想知道这有什么性能上的差别?

网友A: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压输出型的D/A,没得选。

网友B:
外接运放,你可以接性能更好的运放,运放可以工作于双电源。
我近来用的一个就是,16位DAC,好几十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