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射随器自举反馈永负无正之——反馈辨

楼主(2019-01-25):
不知何时一些“学者”突然都对涉及跟随器的“正反馈”特别钟情
一.异曲同工一秋之各,以反馈概念反“负反馈”
1.jz最直接最干脆把公认BJT射随器认作正的反馈,依据仅仅是半世纪前的一个英文单词,甚至还提供有实验数据“支持”。
2.老抽则认为自举是“电压并联正反馈”。为证“正”也是百般狡辩,甚至都用上了语法中的类比推理。
真正的半斤对5两,半瓶子醋乱咣当。

我们知道,反馈系统(当然是指低频小信号线性放大的)原理框图由三部分组成:前向增益部A,反馈增益部β,信号叠加节点。如下图:

据此,我们推导得出反馈放大器增益通式:Af=A/(1+Aβ)
有些时候,不能轻易获得Aβ函数表达式,那么更原始的节点比较法就更实用,更为讨论各方统一判据。

以 Xd 为始点,纵然 Aβ 皆变都不碍事,把 Xf 与 Xd 叠加得出 Xs 就行了,若以 Xs 为中心,比较 Rf 接入前后的分别,那就麻烦多了。
@captzs :没错。这是所有反馈理论的基础。你说的运放BJT不一样,是实验方法没设计好的原因,不是反馈基本原理问题。
分析时,无论"反馈节点3量图"之外的各路信号量有多大,只看达到该节点的净进入量。还有,运放与单三极管不一样。

网友A:
让H大,X大画出完整的三极管跟随器+自举的电路自控图,要画出前向增益模块+反馈模块+运算点。这样大家都在这样模型上讨论才有意义。

老9模型及其Aβ值验算过?与你的一致否?
移步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248-1-1.html,查看54等楼老9的论证。老抽不懂,在狡辩呢。他俩你谁也搬不动,不信你去试试。

网友A:
我先抛砖引玉下,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B:
    退退退,退到原始社会,越原始越简单越好。理想模式,三极管BE结的直流压降是恒压,静态交流电压Vbe=0,就可以将输入端“乾坤大挪移”到输出端,专业叫虚短:Vi=Vo,这样,电压电流电阻都一样,去请基尔霍夫或欧姆来分析,肯定会被骂回来,不如二师兄直接:“吾老猪吃多拉多,吃少拉少,没有反馈哦。”

楼主:
本帖主题,辨认(别)反馈,识别正负。如何想方设法去辨,是主题。
不是辩论。

楼主:
AB也好,A/(1+AB)也好,都是图一的导出式,若论阶级成分儿算是资本家,太高级,水太深,不好玩。但是我们可找他老家那个村儿,看你还往那里跑!小样儿。

楼主:
我们不能在更高阶段实现统一,但是可以在低级阶段达成一致。本楼创立本帖主导思想

楼主:
为何“学者”们不接受这种低级辨呢?人家是高级人儿,又不用解决实际问题,只要能辩过去就行了。这么低级,怎么唬人?节点三量图几乎说明了一切,jz为何乱用,老抽为何不用?

楼主:
这就是反馈的基本原理,反馈原理的“欧姆定律基本原理都叫我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抛砖引玉下,不当之处,请指正。

绝对创意。
图中X1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绝对创意。
图中X1是什么?

乖1而已,隔离下,此图不是标准的自控功能图吗,怕演算时搞不懂。

楼主:
越走越高,越走越宽,或多或少偏离对象。顶楼强调了本节谨指反馈概念一个小分支。

网友C:
1. 反馈系统并不限于小信号,也不限于线性系统。
          只是反馈量和反馈性质的判断是根据信号[微增量]来判断的。这个微增量必须足够小,
使得系统在这个l微增量下可以看成线性系统。

2. 反馈量是[输出源]单独在反馈节点或反馈支路产生的电流或电压。它跟反馈节点或反馈支
路的实际电流或电压并不一定相同。因为实际值可能是多个源的叠加。

       比如跨接在BE的电阻,它上面的电流是输入源与输出源叠加。

网友C:
反馈本身就是一种模型,仅仅是一种模型。我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

      比如我在写仿真程序是根本不考虑什么反不反馈。

楼主:
说对大半。负反馈是一种模型,同意。而正反馈却可是一种机制。

网友:
图1的系统框图默认放大器是单向的,反馈网络也是单向的,但实际很多电路不是单向。

@122013137 :对!“默认”错了,分析时就不要用单向。
K5,怎么赖皮!几年前就说要离开21,几天前还装模作样再见,现在还在这里放屁。无利不早起,是不是21的东东还没有偷学够?你这个骗子!
@captzs :我的意思是常见反馈分析时,“图1的系统框图默认放大器是单向的,反馈网络也是默认单向的”,以此进行下面的各种分析。 但实际电路,就单说反馈网络就是双向系统,什么情况可以视为单向,什么情况不可以视为单向,这在分析时要前提考虑
箭头仅表示因果关系,而信号是可以双向。就是此点迷惑好多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反馈的基本原理,反馈原理的“欧姆定律”基本原理都叫我发现了。
...

基尔霍夫「恶搞」定律:射随器专用串联环路(分压)关系式。

网友D:
以 Xd 为始点,纵然 Aβ 皆变都不碍事,把 Xf 与 Xd 叠加得出 Xs 就行了,只需一次加法运算,不需去为那个 净输入量 折腾,
若以 Xd 为中心,比较 Rf 接入前后的分别,那就麻烦多了,开环时,Xf 通常是远大于 Xd 的,负反馈接入后,Xf 与净输入量 (Xd') 都缩小,但平衡点在哪,要用到多项式才能把未知数求解出来。

胡为也好,瞎掰也罢, 负反馈的引进可获取这样那样的好处,但是,增益可牺牲,输出幅度不能少掉啊, 那么,在 Xd 上加上 Xf 作为 Xs 的量值,就平衡了,系统增益下降但输出不减,不是吗?
因果颠倒的胡为
更正: 第二段的 “若以 Xd 为中心” , 其实应该是 以 Xs 为中心並且以 Xd 作为 Xs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以 Xd 为始点,纵然 Aβ 皆变都不碍事,把 Xf 与 Xd 叠加得出 Xs 就行了,只需一次加法运算,不需去为那个  ...

更正:
第二段 “若以 Xd  为中心” ,
其实应该是 以 Xs 为中心並且以 Xd 作为 Xs  。

网友E(点评):
以 Xd 为始点,纵然 Aβ 皆变都不碍事,把 Xf 与 Xd 叠加得出 Xs 就行了,若以 Xs 为中心,比较 Rf 接入前后的分别,那就麻烦多了。
一,三量图的科学性表现在:1.精确的数学关系——代数和。2.明确的因果逻辑——因与果。
二,三量图是反馈的基本原理,Aβ是导出函数,是源于基本原理科学性的概念。

网友D:
@Lgz2006
既然谈及入门概念,那就讨论讨论,
一个无反馈的共射电路,输入行程不能超过 0.7V 的吧,
那好,现在我就输入 0.7V,然后把 Rc 转至射极变成 Re(並且由固定改为可调),
发射结的伏安特性不是线性的,硅PN结的开启需要 0.4V ,那么,剩下的 0.3V 就由净输入电压与Re 来瓜分,平衡点在哪,只告知 hFE,不给出电流,能算出来吗?

楼主:
@hk6108 人家职称高的使劲往高处拉,你低学历的拼命往横里扯,什么意思?
你扯得这些俺不懂。既谈反馈就请你用公认成熟的反馈理论,三量图,反馈讯号图,反馈关系式,前馈增益,反馈因子等,不要横扯竖拉。
三量图实为“讯号流图”,不是由Xd倒向Xs的。你若喜欢原创新概念,请于jz0095联系。他是“新反馈”理论鼻祖魔头。

网友D:
@Lgz2006
关于这 三量图,我所知的是 Xd 是有源器件内的信息流,净输入量,方向不会变,其他两项的方向是可变的,但万变不离其宗,负反馈的系统增益
  G=Xo/Xs≈1/F  。

不错,深度负反馈时可有这个尽似关系。

网友D:
这个 Xf ,是 由输出传送到输入端 的意思,不是 Xo 本身的实际状况,否则真的会闹出 射随器是正反馈 的笑话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gz2006
既然谈及入门概念,那就讨论讨论,
一个无反馈的共射电路,输入行程不能超过 0.7V 的吧,

反馈是工作点下的交流信号图你说的0.7V包含了工作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gz2006
关于这 三量图,我所知的是 Xd 是有源器件内的信息流,净输入量,方向不会变,其他两项的方向是 ...

闭环函数是看不出内部的反馈机制的

网友D:
电阻,作为 Re 或跨接于集基两极时,有负反馈作用,亦只有负反馈作用,但当跨接于基射两端时,就只是个 下拉电阻。

只是个“阻值增大了许多倍的”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作为 Re 或跨接于集基两极时,有负反馈作用,亦只有负反馈作用,但当跨接于基射两端时,就只是个 下 ...

应该这么看,动辄反馈不是个好电工。
自举的交流等效,R2并与Re共成负载,其值远大于Re,忽略不计也罢。
R1交流并于rbe,只看做是个PN结工艺漏电,且值亦远大于rbe,忽略不计,故有“没有反馈”之认识。

重温教导:没有忽略就没有应用

网友A:
跟自举电阻在交流上是并联关系还是习惯的原因吧

不是并联那看成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gz2006
关于这 三量图,我所知的是 Xd 是有源器件内的信息流,净输入量,方向不会变,其他两项的方向是 ...

G=A/(1+FA)
这个“1”不能省!
这个“1”代表的,是信息,
如无反馈,G就是A,Xo=A•Xd,
开环时,产生Xo所需的Xs就剩下Xd,“1”就是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自举电阻在交流上是并联关系还是习惯的原因吧

你验算老9的推算Aβ结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