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52,用没有3.3V电压版本的?

楼主(2019-01-25):
需要程序完全兼容,仅仅是电压等级由5V变成3.3V
谢谢

网友A:
有啊,STC89LE52RC

网友B:
看单片机的datesheet,有可能就是宽电压单片机

网友C:
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可以跑到80M的频率

网友D:
带L的是3.3v,带W的是宽电压,可以3.3v

网友E:
STC89C52RC工作电压5V,STC89LE52RC工作电压3.3V。

网友F:
印象中stc89c52rc可以工作在3.3,只是不能烧录

网友G:
现在STC8C  8H系列都是 1.7-5.5V的宽电压的芯片,性价比不错的
需要可以找我联系的这个销售,Q:2593903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