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霍兰德真有TM正反馈吗?

楼主(2019-01-25):
这简直是“核讹诈”,几乎100%人群这么说,我也不敢说了。

@lihui567 谢谢班长

网友A:
(美)赛尔吉欧·佛朗哥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57页。

所以咱只能提出问题,就是不敢多说。呵呵!

网友A:
前书,59页。

网友A:
前书,401页。

运放与三极管不同,Howland和文氏是双反馈,在我的帖也提到,还有Key电路,这点与M大一致。
@Lgz2006 :是啊。没有99.999%,也有99%。
99.999%的人都这么认识。

楼主:
@maychang 我关注不多就发现一位,你猜是谁?然后我贴出来。

@Lgz2006 :标题红色,是版主给加高亮了吧?
我猜不到。
怎么标题成红色?

楼主:
大shi啊。客观截图,没有褒贬之意。

大shi所说的两个图电路结构不一样。
是。大shi确实这么说过。

楼主:
所谓正反馈是以结果论,还是以姿势定?他们其实也很谨慎,但不都是这样。前者往往说“有个通道”,而后者则说“负比正大”。两者肯定有个比较蠢的。

网友B:
别的,小弟8懂,这明摆着就是 平衡配置,差分输入时用的。

网友B:
我认为,
输出→输入端,  在学术层面上完全合符 反馈 的定义,
一般的偏置,跟 基准 一样,只提供设定,不参与运作,
不过,在无讯号时也起作用,也是偏置的性质,直流负反馈就兼具偏置的功能。

网友B:
只要不接成射随器,正反馈就是实实在在的正反馈,是有效的正反馈,
这电路,正负反馈俱在而且永远共存,若两者持平,不能视为 无反馈,可以叫做 零反馈,开环才是无反馈,
负载是接着于 同相输入端(落地) 的,那就意味着,正反馈削弱了,比负反馈弱,而且,负载电流被正反馈电阻限制了,运放的运力无法充份利用。

"只要不接成射随器"。怎么运放扯到射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接成射随器,正反馈就是实实在在的正反馈,是有效的正反馈,
这电路,正负反馈俱在而且永远共存,若 ...

年轻人有见地。
如果是一个没有负反馈的A取代射随器呢?只留下你自己,现在和谁去持平?

网友B:
既然是作恒流源之用,根据恒流源的特性与用法,静态时是短路的!
那么,这个 Howland 的同相输入端就接地,这就变回普通的负反馈放大器的骨干架构,同反相通用,
有一点想重申,运放里头的电路,是全恒流配置,若任何一端悬空,反馈就无效,不管交直流,另外就是,若需用到正反馈,反相输入端就不得跟输出端短接。

@captzs 正负反馈谁大谁小,是一种说'法,另一种分析方法就是看架构,15楼的图,62短接,正反馈就直接被废掉!
“若需用到正反馈,反相输入端就不得跟输出端短接。”此句有得讨论。Key滤波输出与反向输入短接,那么输出与同向的通道算什么反馈?

网友B:
@captzs
是这个吗?

K5,我不戳穿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V2 (Vour) → C1 →R2 → 同相输入端,等于把 C1 和 R2 跨接于两输入端 (2,3 两脚),正反馈被废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ptzs
是这个吗?

hk6108-K5:只给一个提示:两阶无源滤波衰减多少?

网友D:
完全看不懂了

楼主:
人们,包括本坛教授级观点,认定霍兰德的正负抵消论,只是以讹传讹,即无定理支持,更无推倒论证。
诚然,大shi认为的没有正反馈观点,虽然得到结果支持,也从未见到任何原理证明。
以大shi的地位,我宁愿相信教授们。可教授们也是徒有虚名,或秀公式或比书厚,争论10年百题,从来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也不是完全瞧不起恁,有本事先证明“同一个前馈增益下的多个反馈,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完全【相互抵消】性”,再去强调射随自举的正反馈性质不迟。
当然,这个证明必是基于环路增益等公认反馈理论之上的,而不是横扯竖拉的狡辩式。
如此,正方证明得到充分认可后,教授称号名副其实。若教授不能,就不应在21家开课了。

@king5555 你叫大shi做个观点论证看看,俺就扶他。

楼主:
@king5555 大shi完整观点没细看,重点是他也没有论证。书上这么写,教授这么传,人们这么说,都没见证明的。这就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2大爷滚坡。

最近看了一对老对联,上联是:鼠无大小皆称老,
现在有一个公认的常识题,运放会产生正反馈,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shi啊。客观截图,没有褒贬之意。

   现在承认了,XXXX 55=5就是本大师,而K5对本大师的徒弟hk的了解异乎寻常,又能驱使他搜出我的旧图,似乎想说出本大师已经下了断言:运放都是负反馈。本大师能进一步注意运放反馈,并下此断言,但是分析论述又圆不了,就不了了之。“现在只能期待他徒弟是否百分百真传。”

08是来自hk的,可不过雁过留声而矣,这「hk」不该是我吧?
呵呵!大shi还有点儿来头,他徒弟就嫩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shi啊。客观截图,没有褒贬之意。

翻出来几年前老兄夸奖大shi,大shi表示感谢的一个帖子。

@Lgz2006 :所谓“量子纠缠”,最近倒是相当热闹。不过此事离模拟电路相当远,不宜在此讨论。
量子最被叫好的它的纠结特性
@Lgz2006 :最先进的量子理论,一个量子消失,不是消亡,而是出现在另外的地方。
呵呵!不知大shi烦了哪条,据说被拉黑了

楼主:
又发现一位正反馈论的反方代表

楼主:
@maychang 翻出与大shi的处女情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一位正反馈论的反方代表

这点我有异议了。
Ra+Rb 的分压指向 反相输入端,负反馈跑不掉,
讯号源是在同相输入端,这是个同相放大电路,负反馈跟讯号的关系是串联,
因 Rb 不为零,C1+R2+C2 的反馈是有效的,这反馈 跟讯号並联,指向同相输入端,除非相移达 180º  才成负反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我有异议了。
Ra+Rb 的分压指向 反相输入端,负反馈跑不掉,
讯号源是在同相输入端,这是个同相放大 ...

我们研究问题从点到面再到点的逐级抬升过程,即常说的,由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比较忌讳大水漫灌式,没有个层面沒有个焦点。
本文出现两个运放应用,一个是源转换,一个是滤波器,与小讯号无附加相移的放大器反馈应用,有很大的不同,若继续用反馈概念和理论去分析,层面较高。我是够不着,估摸着你也够呛。歇歇吧。

@hk6108 :不多说,开开心,过年吧。
是那帮大师出手在先,我只是以菜鸟的水平来搭茬,看看自己的理解是对是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