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让雾化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电路的设计指标是?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雾化片在谐振频率附近可以等效成如下电路,那么当提供的输入频率等于雾化片的串联谐振频率时,雾化片振动效果好,驱动的电压是交流电压,现在一般用的是负半轴削掉的正弦波。请问要想雾化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提供的频率等于雾化片的谐振频率外,交流电压的大小有个具体的说法吗?(虽然是电压越大(不超过其雾化片规定的最大电压),出雾量越大)。

1548382183(1).jpg (11.53 KB )

网友A(2019-01-28):
应该是有功功率最大

之前接触过压电陶瓷震动器,医疗上用的,通过采样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相位实现的

网友B(点评):
嗯嗯。这个是的。您说的就是追频,让电路的频率一直与雾化片谐振频率保持一致。给他的电压我做实验发现是有个很大的范围它都能喷雾。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得先找到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最佳工作点; 如果真工作在谐振点附近,输入的电压应该会降下来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雾化片工作在谐振频率时,其雾化片两端的电压会降下来对吧?谢谢回答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个采样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单片机的采样频率也得很高,一般能满足吗?我看一般都是说根据谐振在场效应管那里加个RC电路取个电流或者取个电压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