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彩电电源板电路解析与检修技法

楼主(2019-01-25):
等离子彩电电源板电路解析与检修技法

一、PDP 彩电电源板电路解析

  1.电源板电路的基本组成

  PDP 彩电的电源板电路十分复杂,令不少PDP 彩电维修初学者望而生畏,其实,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十分复杂”,而是由几个简单的开关电源组合而成,如图1 所示。从图1 可以看出,PDP 彩电的电源板电路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电路组成:

  图1 PDP 彩电的电源板电路的基本组成框图

  (1)待机电源电路待机电源电路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主要作用是为MCU 提供工作时所需的电压(一般为5 V),并为其他几个开关电源提供启动电压。只要打开电源开关,待机电源就会工作,PDP 彩电处于待机状态时,待机电源也应工作,否则,MCU 将因失电而无法“唤醒”。

  (2)PFC(功率因素校正)电路PFC 电路的主要作用是:减少谐波对交流电网的污染,提高有用功率,减小无功功率消耗。此部分电路可有可无,不过,目前大部分PDP 彩电电源板均设有此部分电路。

  (3)开关电源电路开关电源电路一般由多个简单的开关电源组成,分别输出不同的电压,为PDP 彩电显示屏驱动电路、逻辑控制电路和主板电路供电。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PDP 彩电,其电源板电路虽然基本组成相同,但输出电压可能有较大差别。

  PDP 彩电的电源电路一般安装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电路板上。例如,康佳PDP4218 彩电的电源电路就安装在两块电路板上,其中,一块电路板安装在为主板(模拟板和数字板)供电的开关电源电路,称为小电源板(也称副电源板);另一块电路板安装在PFC 和另外几个开关电源电路,称为大电源板(也称主电源板),如图2 所示。

  图2 康佳PDP4218 彩电的大电源板和小电源板实物图

  图3 所示是LG 102 cm(40 英寸)PDP彩电的电源电路元器件安装示意图。从图3 可以看出,该电源电路安装在一块电源板上。

  图3 LG 102cm(40 英寸)PDP 彩电的电源电路元器件安装示意图

2.开关电源的分类

  开关电源因其控制器件工作在导通(ON)和截止(OFF)状态而得名,其实质是通过改变电路中控制器件的导通时间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达到维持输出电压稳定的目的。开关电源示意图及输入/ 输出波形如图4 所示。

  图4 开关电源示意图及输入/ 输出波形图

  在图4 中,Ui 为整流后的不稳定的直流电压;UO 为经过斩波后的输出电压;K 为开关控制器件;RL 为负载;T 为开关启闭周期;Ton 为开关闭合时间,即导通时间;Toff 为开关关断时间,即截止时间。

  开关电源的类型很多,而且可以按不同的方法来分类:

  (1)按开关控制器件的连接方式分。

  按开关控制器件的连接方式,开关电源可分为串联式和并联式。

  串联式开关电源的开关控制器件和脉冲变压器串联在输入电路和负载之间。这样会导致开关电源的底板带电,不方便安装接口电路。因此,PDP 彩电不采用串联式开关电源,而全部采用并联式开关电源。并联式开关电源结构示意图如图5 所示。

  图5 并联式开关电源结构示意图

  并联式开关电源的控制器件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并联。通过不同的脉冲变压器“二次”绕组抽头,产生几组不同的直流电压输出,以满足不同的电压要求。图5 中的光电耦合器有的电路采用,有的电路则不采用。

  并联式开关电源优点:①开关变压器的一次侧、“二次”侧是完全隔离的;“二次”电路与一次电路不共地。这不但提高了安全性,而且方便安装接口电路;②稳压范围宽,只要略微改变一下开关脉冲的占空比,便能达到输出电压的稳定。

  并联式开关电源存在的缺点:①开关管(控制器件)截止时,其集电极承受的最高峰值电压为Ui+Uo;开关管饱和时,“二次”侧整流管承受的最高峰值电压也为Ui+Uo,所以对电源开关管及开关变压器“二次”侧所接的整流管的耐压要求较高。

  ②负载发生短路时,开关变压器各绕组呈现低阻。这有可能导致开关管因开启损耗大而损坏。

  ③开关管饱和时开关变压器储存能量,开关管截止时开关变压器向负载释放能量。

  所以要求开关变压器的电感量要足够大,才能满足负载在一个周期内所需要的能量。

  ④在开关管饱和期间,开关管集电极电流几乎是线性增长的,开关管基极电流随着电容C 的充电而逐渐下降。为了保证截止前瞬间仍能饱和,正反馈脉冲电压必须达到规定值,否则在开关管饱和后期,开关管会因激励不足而损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