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防反接电路 反接也会导通 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9-01-25):
防反接电路 反接也会导通 请帮忙看看

网友A:
不丢人现眼了,删除

网友B:
稳压管要接到MOS管源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设5V输入,如果外部电源带载能力强,通路阻抗低,那输入稳压管应该是挂了,5V直接打过去,G端应该有4.3V ...

没法指出来,因为没有一句是不扯淡的

网友C:
按3L说的做

能问哈 在接反的瞬间MOS管有导通到关闭的动作吗

楼主:
按3楼的做可以了

网友D:
把你稳压管接到G-S中间,现在这样接,正向G是高电平,反向时G也是高电平。

网友E:
你这样接,当你反接时靠近电源那个二极管不会被烧么?

@霜之哀息 :好吧,没注意看型号,还以为是二极管
他用的双极型TVS,40V的,看型号能搜到,我一开始也看错了

网友F:
怎么没看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