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和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1-25):
【不懂就问】
谐振电路有LC组成,分为串联和并联谐振电路
振荡电路可分为RC型和LC型
【1】为什么两种电路都要有电容C的参与?没见过单独的LR电路
【2】下图1是并联谐振,图2是LC振荡,图1中选频的原理是不是
直接用于图2中?因为图2是依靠L2把选出的频率正反馈给三极管
基极输入
图1

图2

网友A:
两种振荡原理完全不一样.
都用到C只是巧合.

网友B:
高频电子线路,振荡器在复习下吧,要分析交流和直,启震等

网友C:
“为什么两种电路都要有电容C的参与?没见过单独的LR电路”。

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CR可以振荡,LR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两种电路都要有电容C的参与?没见过单独的LR电路”。

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CR可以振荡,LR也可以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