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之印制板布线

楼主(2019-01-25):
印制电路板设计规范之印制板布线

在印制板布线时,应先确定元器件在板上的位置,然后布置地线、电源线,再安排高速信号线,最后考虑低速信号线。应先布地线,这条规则很重要,地线最好布成网状布置。

1、电源线:在考虑安全条件下,电源线应尽可能靠近地线,以减小差模辐射的环面积,也有助于减小电路的交扰。

2、时钟线、信号线和地线的位置:信号线与地线距离应较近,形成的环面积较小,时钟线两边应尽可能进行包地线处理,防止时钟信号对其他信号的串扰,且包地线要可能多的打地过孔与地平面相连,减少接地阻抗,防止地线成为一个发射天线。

◇时钟线包地处理

3、时钟线和信号线尽量不要换层走线,如确因实际情况需换层时,在走线过孔处,需打地过孔。

◇时钟线过孔处、信号线过孔处打地过孔

4、时钟线、总线、射频线等关键信号走线和其他同层平行走线应满足3W原则。

5、应避免印制电路板导线的不连续性:◇迹线宽度不要突变 ◇导线不要突然拐角,信号走线避免“毛剌”、“锐角”、“直角”、“宽度不一致”等情况。

◇导线不要突然拐角

◇迹线宽度不要突变

6、输入输出线应尽可能避免相邻长距离的平等,减少输入输出间的串扰(差分线除外)。

7、电路板上的滤波器(滤波电路)下方不要有其他无关信号走线。

8、晶振走线尽可能靠近IC,且在时钟线两边进行包地处理,时钟接地脚与CPU接地脚应同层直接靠近连接,减少晶振接地回路。时钟线的线宽至少10mil,护送地线的线宽至少20 mil。时钟晶振下最好露出地铜皮,增加电容耦合。

9、关键信号线(如时钟线、总线、接口信号线、很射频线、复位线、片选线)一般都是强辐射源或敏感信号线,尽可能靠近地平面布线,使其信号回路面积减少,减少其辐射强度或提高抗干扰能力。

10、高频信号线要远离时钟或晶振走线,如时钟线和高速信号线尽量不要平行走线,确因实际情况需平行走线,应用地线隔开。

11、关键信号线距参考地平面边沿≥3H(H为线距离参考平面的高度),特别是电源走线。

12、模拟信号的高低电平信号线要分别走在地层两侧或电源两侧。

13、差分信号线应同层、等长、并行走线,保护阻抗一致,差分线间不应有其他走线。当确因实际情况要打过孔时,应同时打过孔,且不能相距太远。

14、关键信号线走线不要跨分区走线,如一定要跨分区走线,则在走线附近采用桥接方式,使信号形成完整回路。

15、布线时应把回流面积最小化作为最高原则。

16、电源平面应相对于其相邻地平面内缩20H,当因结构限制时,也应保证5H。

17、信号线和地址线的走线应避免形成地排或地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