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继电器选型

楼主(2019-01-25):
得请教一下大家了,最近被折腾疯了。想找一款欧姆龙的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目前想的是用两个带转换触点的继电器搞。4A的24V感性负载,最好通过TV抗浪涌认证,pcb直插的。
大家有没有啥推荐的?性价比高,或者其他的电路结构也行。而且目前打算,用一个7D330K压敏做触点保护

网友A:
4A 电流又不高,
选个16A的继电器 够用了  不一定非要欧姆龙啊
汇港 宏发 都可以看看

网友A:
另一种办法  4个 MOS 管 搞个H桥

网友B:
如果是H桥驱动会更简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H桥驱动会更简单点。

你的直流电机输入是什么类型的,pwm还是直流电压?

网友C:
感性负载负载4A,继电器触点至少要选25A的,看下电机负载参数,比如堵转电流,要确保继电器的通流能力大于电机堵转时候的电流。还要看继电器inrush电流能力,触点保护多种多样,一般选择压敏电阻或者TVS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D(2021-04-19):
广州志伟达电子  做欧姆龙全系列继电器

网友E:
用国产宏发吧,选择性大,欧姆龙和松下的继电器已经很少更新了,这不是他们的重要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