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差模和公模电感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9-01-25):
大家做开关电源的时候想必都用过公模线圈吧,我也用过!(虽然不记得为啥用这个)。那大家都来说说看,公模和差模电感再不同的电路的作用和区别吧!让小弟学习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共模

网友B:
EMC是一门学问,我也经常闹不清这俩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是一门学问,我也经常闹不清这俩关系

嗯呐 就是看人家咋用的 就直接那么用了 具体的 真没深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呐 就是看人家咋用的 就直接那么用了 具体的 真没深研究

去过一个线下研讨会,有个老师专门搞EMC的,这块东西比较生涩,听不太懂。虽然我是做开关电源方面的,不过还有很多不懂的啊。

网友C:
当你理解共模和差模信号的区别的时候,就知道这两种电感的用法和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理解共模和差模信号的区别的时候,就知道这两种电感的用法和用处了

就是不理解才问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理解才问的嘛

共模电感一般用在电源处和供电线上,作用就和它的名字一样,差模电感用在电源、信号线上比较多。大多数的共模干扰最后都是以差模干扰的形式出现并且影响电路工作稳定性。这两种干扰的区别也很明显,百度搜索出来的讲解也比较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