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读取网络连接状态的方法

楼主(2019-01-25):
芯片是DP83848,是读取寄存器还是LED_LINk引脚呢?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A:
lwip不是有接口吗获取tcp连接状态,closed之类的,你要从硬件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不是有接口吗获取tcp连接状态,closed之类的,你要从硬件判断?

不考虑硬件吗?假如说,一开始连接上了,然后我把网线拔了,那程序里的连接状态会因为拔掉网线改变吗?

网友A:
会的,你可以试下,我就是用的这个实现的重连和保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