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没关系的多进程 共享文件描述符fp

楼主(2019-01-25):
大家好 我遇到个问题 着急, 我写个函数接口操作文件,被多个没关系的进程调用,但是每隔一小时fp就会被某个进程关闭并且fp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可是新打开的fp怎么通知给其他进程呢?

网友A:
fp是指的文件指针吗,如果是,你为什么要共享这个文件指针呢,如果只是和其它的进程交换一下数据,就直接交换对应的数据好了,如果要其它的进程处理这个文件,可以关闭文件,并把通知目标进程打开文件处理,完成后关闭文件通知主进程处理后面的事;
在多数的系统中都有进程之间通讯通知的方法可以用;如果直接使用另外一个程序中的打开的文件指针,等于在直接访问另一个程序的内存,而系统中对于文件的底层处理可能不同,还有程序的内存通常是一个虚拟的地址,双会有一些的不定,说来说去,太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