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ED点阵驱动芯片推荐

楼主(2019-01-25):
现有32*24LED点阵,求推荐驱动芯片。谢谢!

网友A:
点阵屏的行用74HC154,列用HC595,然后单片机控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屏的行用74HC154,列用HC595,然后单片机控制就可以

单个字符显示32*24点阵用154和595,编码很麻烦!最好有单颗芯片来驱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字符显示32*24点阵用154和595,编码很麻烦!最好有单颗芯片来驱动的

单颗芯片驱动的话也可以,在led屏上的额控制板都是分开控制行和列的

网友B:
深圳天微做LED驱动还是有点名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天微做LED驱动还是有点名气的。

天微单颗芯片驱动最大点阵为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