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时序设置问题

楼主(2019-01-25):
大神们,
  遇到附件中的电路,同事以前画的,想来想不能理解。   图中接收模式可以理解。
   串口在接收时,TX为高,从而设置485芯片的输入使能端。
   但在串口发送时,若TX为高,则485芯片为输入模式。若TX为低,为输出模式,但此时似乎输出信号和模式设置信号同步了(以前遇到过同步不稳定的情况,也就是说先设置模式,然后再发数据会比较稳定)。
   请大神帮忙解释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使用不稳定吗?

楼主:
和同事讨论了下,目前用的是4800通信率,还是稳定。以前我用115200有些不稳定。

网友B:
简单测试用这种电路可以,正式应用不建议,这种电路不规范。
如楼主所说“在串口发送时,若TX为高,则485芯片为输入模式,若TX为低,为输出模式。”也就是说电路只能发低,发高时是靠R711和R712的上拉和下拉实现的。
这种电路在高波特率、总线上负载较多时不稳定

网友C:
其实这个电路用得挺多,因为可以省一条控制线
使用中注意:总线要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D:
这种设计可以省掉一个光耦
缺点,通信距离近,波特率上不去
修改方法R712 R711改小到330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测试用这种电路可以,正式应用不建议,这种电路不规范。
如楼主所说“在串口发送时,若TX为高,则485芯 ...

感谢!

网友E:
波特率高的时候,收发转换是要时间的,可以在三极管收发切换处加个小电容,这样每次发送时用第一个电平就会切换,并保持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