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脉冲触发(上升、下降沿)中断怎么实现?

楼主(2019-01-25):
外部一路脉冲信号,设置两个数字引脚分别为上升沿、下降沿触发中断,先初步计算该高低电平时间,方法是找的点亮LED历程,为什么进不去中断呀,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请求指教~

楼主:
可能我说的太笼统了,我想像大家学习下I\O口的外部触发,最好是现象比较明显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说的太笼统了,我想像大家学习下I\O口的外部触发,最好是现象比较明显的例子 ...

参考一下这篇应用笔记,有例程
https://www.cypress.com/document ... c-4-using-gpio-pins

楼主(2019-03-01):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篇应用笔记,有例程
https://www.cypress.com/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86439-psoc-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