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去藕电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28):
靠近IC放

网友B:
一般这样的图纸,IC中多个VCC和多个GND才这么画。图中一共又13个电容,有可能这个IC有13组电源(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布板的时候需要将每组电源旁边都放一个这样的电容。并且要尽可能的近一些。这样抗干扰性能才好。

网友C:
两个总有,一是去耦合,二是作为储能元件

网友D:
1.没有大电容储能,这么多小的;
2.pin距离不远两个共用一个小电容已经可以了

网友E:
靠近IC电源管脚放置,并保证接地良好,注意过孔扇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