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回家第一天 修音箱

楼主(2019-01-25):
2019. 1. 24      结束了第一个学期的研究生的生活,从遥远的广州回家,本打算想睡个懒觉,被村里的邻居叫了起来,拿了个破音箱来修。检修思路:开机没反应->检查电池是否有电(万用表测量发现有电)->连接充电器显示可以充电(指示灯会变红,按下开关后指示灯熄灭,充电器指示灯也熄灭)->怀疑短路->拆拆拆拆............................多媒体广场音箱............................

拆下上面的主板

拆下电池(两块18650锂电池)

有两块主板,一个是电源板,一个解码板(包含SD卡 USB 数码管显示 功放电路)

面板正面,支持蓝牙 USB  数码管显示 话筒  高低音调节

最后定位到是解码板问题,短接解码板的开关后,发现整个电路处于短路状态。

怀疑是其中一个芯片短路所致,先怀疑是功放芯片,断开功放芯片供电的0R电阻,其它电路正常,数码管显示,指示灯不再熄灭,可以正常读写内存卡。真是比较幸运,一下子找到了是功放电路问题。

接着检查,取下功放芯片,查阅资料发现该功放芯片的GND 端与和电源VCC 连接,可能是长时间工作将该功放芯片给烧坏了,导致整个系统电源短路。

该功放芯片的型号为CS8509e 已经购买了几个,正在路上,芯片到了,继续更新......................................

过年还能发货?
@21ic小喇叭 :一般啦
厉害厉害

楼主:
芯片已经到了 3颗芯片加邮费共9.9 哈哈焊接上,音箱被修复。结贴!!!

楼主:
一般一般

楼主:
很一般啦

网友A:
我发现也是   回家以后,邻居家收音机   玩具飞机  坏的都来找上门,我们真的万能吗,怎么届时我们做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也是   回家以后,邻居家收音机   玩具飞机  坏的都来找上门,我们真的万能吗,怎么届时我们做啥的 ...

可能是远近出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个音箱还水这么多?

冰箱真是修不了,工具都没有

网友C:
这功放IC 音质应该不怎样

网友D:
这音响 音质怎样?小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音响 音质怎样?小品牌吧?

音质一般,还是挺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放IC 音质应该不怎样

IC还不错,7W,自带散热

网友E:
1988年,大一春节放假。第二天就有人提来一个双卡收录机让我修。

天哪,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还没学完,电路分析还没开课,唯一的专业课是BASIC语言,让我如何下手?

人家说,学家电两个月就可以赚钱了,你是大学生,肯定比他们厉害。

楼主(2019-02-24):
引用 网友E:
1988年,大一春节放假。第二天就有人提来一个双卡收录机让我修。

天哪,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还没学完,电路 ...

你也是你们那里的名人,出了名的修理高手

楼主:
这也没什么啦,一般啦

网友F(2020-09-25):
哈哈哈

网友G:
找原因还是比较费事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