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说 双稳

楼主(2019-01-25):
双稳三要素:
差异,切换,固定性。

楼主:
双稳,就是两种状态皆被动,不拨弄它,它永远不会跳转,
拉绳开关,就是双稳的典型,只需一种动作,就能把两种状态反复切换,完全合符 双稳 体系的定义。

楼主:
这是相当于 拉绳开关 的双稳电路,
加速电容兼有导引作用,电容的储能会使管子于受触发后关断,电位门的电容没有加速作用,但对触发脉冲的导引 比加速电容可靠得多。

@费晸 当然不是,稳态只是基本,切换的手段则五花八门,视 拉绳开关 为正解纯属个人主观。
这叫做计数触发,你觉得只有计数触发才算是双稳体系?

楼主:
@费晸

射耦双稳

射耦双稳

这是 斯密特 电路,也是 比较器,不是 触发器,如阁下所言。

网友A:
JK比RS多了个「反馈」。

楼主:
双稳元器件,
以原理分有两种,击穿型与自保持型,
从操作方式分也是两种, 转折与触发,
λ二极管属于 自保持型,它的表现跟 自恢复保险丝 有点像,但关得更严,而以电压控制 (像 比较器) 的手法则属于转折。

楼主:
两管源极皆悬空,相当于两个 PN结 並联接电源,而且都是反向,这是有效反偏,沟道会夹断,
把两管源极连起来,由于沟道夹断,全部电路不通,两管栅极依然反偏,沟道始终夹断,电路继续不通,直至徹电或电源电压降到某程度,管子才会通,
多谐振荡建基于稳态,多谐振荡器,可用电路或双稳元件来做,不过,关于这元件的资料,启寻不获,也许它真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楼主:
干吗了,我还源写完咧,我在此谈 λ二极管,是强调它的 比较器  效果,因为它是元件,所以就归属于 转折类,它的正向转折是关断的,不是开通,这是跟所有同类元件的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JK比RS多了个「反馈」。

两者皆属 触发器,没毛病,
不过,因着这「反馈」,JK 可变成 T ,是计数触发,合符我对 双稳电路 的主观定义,
跟拉绳开关比较,JK 触发器多了一个「卡子」,卡子锁上了,开关就拉不动,这「卡子」的操纵者,是 CP,时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相当于 拉绳开关 的双稳电路,
加速电容兼有导引作用,电容的储能会使管子于受触发后关断,电位门的电 ...

由于丙管的集基耦合媒介都是电阻,稳态是明确的,像基本多谐振荡器这样的两管皆通的亚稳态现像,理论上绝不可能发生,
不过,若触发过强,会破坏电路的逻辑互动,造成触发结果的不确定性,电位门只对开通的管子起作用,当触发脉冲的 高电平 到来时,主体电路是全部关断的,紧接着,因电位门的作用,原先截止的管子就可开通而不会受到 高电平 的影响,直到下一个 高电平 的到来才有反应,所以,在某程度上,电位门对误触发问题的解决是简单高效的。

楼主:
误触发或无效触发的治理,只是基本层级,
卡子的设置,只能使拉绳开关拉不动,而对于在解锁状态时受到的胡扯,束手无策!
当「卡子」处于解锁状态时,咱们需要对允许拉绳的次数作出限制,这功能,卡子本身並不具备,需要附加配置及改变触发方式,主从触发与边沿触发,就是因应这些需要而构思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误触发或无效触发的治理,只是基本层级,
卡子的设置,只能使拉绳开关拉不动,而对于在解锁状态时受到的胡 ...

你说的“限制拉绳次数”,是防止空翻,边沿触发强化主从触发的抗空翻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