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光球

楼主(2019-01-26):
辉光球

辉光球

真空泡里的特斯拉!
月球上,空气稀薄,太空里更是近乎真空,不知道要在那里放电会不会很容易?

网友A:
气压大,真空度高,都不利于放电。

网友A:
我用灯泡玩过,就像这个,粗灯丝,在正中断线,
当电源电压 6V 时,灯泡就像辉光球那样,如果整个手掌贴上去,则整个灯泡辉光充斥,其实,不管灯丝断不断都会放电,
电源电压增至 9V ,灯丝断口略微发红,辉光增粗变直,亮度加强, 12V 时,灯丝快速发红然后进入白炽状态,这时的灯泡就像没断线那样!
再加 3V,灯丝极速发红而且拉弧,两段灯丝随着拉弧节节后退,然后,一切归于寂灭,泡壳黯黑,灯丝消失了,电路也因没有负载而停摆了。

网友A:
图没上成,再试。

楼主:
灯泡只能辉光放电,当HID来玩,灯丝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泡只能辉光放电,当HID来玩,灯丝受不了。

以我所见,HID 都是看不见灯丝的,只有电极,实心或空心的 ,
空心的可把灯丝藏在里头,电子管与磁控管就是这样,弧光放电,灯丝更是不允许直接参与的。

网友A:
「无极灯」我也玩过,用荧光灯来做,在灯管中段绕线圈,通电,一切正常但灯不亮,用电子火石 (压电陶瓷) 对灯管管脚打火,灯依然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极灯」我也玩过,用荧光灯来做,在灯管中段绕线圈,通电,一切正常但灯不亮,用电子火石 (压电陶瓷) 对 ...

高频无极灯

网友A:
忽发奇想,对于家用的气体放电灯,是不是可以参考煤气炉具的做法,以压电陶瓷打火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发奇想,对于家用的气体放电灯,是不是可以参考煤气炉具的做法,以压电陶瓷打火启动? ...

用电子镇流器的就不行,一不小心就会把晶体管击穿,至于无极灯,低频的也要140Khz,市电,做电磁灶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