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形状电感参数的计算

楼主(2019-01-26):
微信上每天只能推一条,这个限制不合理,每天限制2--3条就好了。

教材上给出了长螺线管单位长度的电感表达式:L=μAn^2
这里的μ是均匀且各向同性的媒介的磁导率,A是截面积(相比于线径非常大),n是匝数/m!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电感的形状不是圆的,而是任意形状的,那么那么电感表达式是?
这里就需要理论上场了,理论的作用并不是要给个精确计算,而是指导如何估算。

电感的一般性计算需要用到磁矢位的线积分:

由上式可见,电感L是个纯几何常数,如果假设μ是个无量纲常数,那么电感的量纲就是长度!所以电感的单位通过选择一些特征长度而确定的。如果选择的长度是地球像限的长度--10^7米,那么此时电感的单位就是通常所说的亨!
也就是说,如果上面表达式中的双重积分等于10^7米,那么就得到了1H电感

楼主:
对于正方形形状的单匝电感,其电感参数计算过程如下:

如果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六边形,八边形等,会发现求和项会越来越小,对环电感的计算影响也就越来越小,所以作为一个粗略近似,L近似为:

uH/m

又因为对数ln是个钝函数,变量变化10倍,它可能也只会变化一点,例如这里的Δs/r从50变化到500,计算出来的电感从0.9变化到1.3.
所以江湖传言,任意中等尺寸的电感大约是1uH/m!这种说法不是经验之谈,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理论依据的。

网友A:
边长相同,正方形面积最大;匝数相同,层数跟每层匝数相等时电感量最大??

网友A:
……所以江湖传言,任意中等尺寸的电感大约是1uH/m!这种说法不是经验之谈,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理论依据的。

这货,不大于拳头的可买到,更大的就要订制或自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