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智能低压无功补偿

楼主:
    近年来城乡电网中使用感性负荷越来越多,无功补偿技术在各个低压配电网的公用配变
中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但当前的无功补偿设备存在一些缺点,研制小型化、模块化、智能
化、保护功能齐全、可靠性高的无功补偿设备,对于城乡电网建设和改造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分析了无功补偿装置在实际应用中的缺点和不足,通过无功补偿原理对各种补偿方
式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其各自特点和优劣,设计了一个用于380V低压电网的智能无功补偿
系统,该系统能够精确地采集并计算得到电网参数值,计算出需要投切多少容量的电容器,
并且在电压电流过零点利用晶闸管复合开关投切电容器,补偿电网中消耗的无功功率,提高
电网质量。
    论文给出了智能低压无功补偿系统的标准架构和简化架构。标准架构由无功补偿控制器
和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两部分组成,无功补偿控制器根据采集及计算得到精确电网参数,
向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传递投切电容器的指令;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根据得到的指
令投切电容器,适用于电网参数采集精度要求高、频繁投切电容器的电网段。简化架构仅通
过多台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的配合使用构成,其中一台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当作为
主控制器,指令自身和其他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投切电容器,适用于网电参数采集精度
要求不高、电网相对稳定不会频繁投切电容器的电网段。
    论文设计了以主控芯片S TM32F 103 TRC6和计量芯片ADE7878为核心的无功补偿控制器
硬件结构,完成了电流电压采样、温度检测、液晶显示和按键处理、数据储存、RS485通信
等硬件组成模块的电路设计。论文设计了无功补偿控制器的嵌入式软件流程,完成了电网数
据采集和计算、温度采集、液晶显示和按键处理、自动投切逻辑、报警、RS485通信等软件
模块的程序设计。该无功补偿控制器能够实时采集并计算电网参数,采用循环投切或优化投
切方式的自动投切逻辑,计算出所需投切的补偿电容,通过RS485向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
块传递投切电容器的指令。
    论文设计了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的硬件结构,完成了电压电流采样、数码管显示和
按键扫描、过零检测和复合开关投切等硬件组成模块的电路设计。论文设计了智能补偿电容
器综合模块嵌入式软件流程,完成了功率因数等电网参数计算和复合开关控制等主要软件模
块的程序设计。该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能够与无功补偿控制器保持实时通信,接收投切
电容器指令,合理控制复合开关在电压电流过零点投切电容器,投入电容器时达到无涌流、
无冲击电压、无高频振荡的效果,并具有电容器切除后再投入的放电延时功能。同时该智能
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本身也能作为主控制器使用,采集并计算得到电网参数值,采用循环投
切或优化投切方式的自动投切逻辑,计算出需要投入多少容量的电容器,控制自身的复合开
关和指令其他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投切电容器。

楼主(2019-01-26):
    目前,我国总的无功补偿装置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无功补偿容量不足和无功补
偿装置的自动投切能力较差,无法很好的发挥补偿作用来满足电网电压的需求。因此,研究
适用于频繁自动投切电容器的控制方式及装置,是改善电网电压质量的重要措施【16]。现有低
压配电网中,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主要遇到的问题有:
    }1}投切振荡问题。所谓“投切振荡”是指在某些负荷情况下,当投入一组电容器,功
率因数会超过上限值,当切除一组电容器,功率因数会低于下限。如此反复投切的现象,不
仅会造成电容器以及投切开关的使用寿命,而且对系统的稳定性也造成巨大影响。这种现象
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电容器的分组数和容量不合理;另一方面和功率因数的上下限设置范围
有关。
    (2)没有考虑谐波对电容器的影响。当谐波含量过大时,电容器的寿命会受到影响。由
于电容器对谐波具有放大作用,所以会使系统的谐波干扰更加严重。因此,在有较大谐波干
扰且需要无功补偿的场合,应考虑添加滤波装置。
    (3)采样方式不当造成无功倒送。有些控制器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运算速度,只采样单
相电压、电流信号,因此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无功功率检测错误,造成其中一相过补或者欠
丰卜。
    (4)补偿速度慢,精度差。采样三相电压、电流信号,通过fft变换耗时较长,单片机
难以对无功功率进行实时检测,使得补偿精度比较差。
    (5)投切开关设计不合理。当采用接触器作为电容器投切开关时,会产生冲击电流引起
电网电压波动,造成接触器损坏。采用晶闸管投切,也会因为触发脉冲控制不当而导致运行
中频繁发生故障,产生冲击电流损坏晶闸管,降低电容器使用寿命。
    C6)投切方式不合理。采用“顺序投切”方式是指排序在前的电容器先投后切,排在后
面的后投先切。这样会导致前面的电容器常处于运行状态,积累热量不易散失,影响电容器
使用寿命,并且后面的投切开关经常动作,影响开关的使用寿命。合理的方法是“循环投切”,
先投入的电容器组先退出,后投入的后切除。这样使得电容器组和投切开关使用几率均等,
延长了投切开关和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
    本文所做的主要研究和完成工作有:
    (1>完成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软硬件设计:设计了以主控芯片STM32F 103 TRC6和计量芯
片ADE7878为核心的无功补偿控制器硬件结构,完成了电流电压采样、温度检测、液晶显示
和按键处理、数据储存、RS485通信等硬件组成模块的电路设计;设计了无功补偿控制器的
嵌入式软件流程,完成了电网数据采集和计算、温度采集、液晶显示和按键处理、自动投切
逻辑、报警、RS485通信等软件模块的程序设计。
    C2)完成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的软硬件设计:设计了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的硬
件结构,完成了电压电流采样、数码管显示和按键扫描、过零检测和复合开关投切等硬件组
成模块的电路设计;设计了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嵌入式软件流程,完成了功率因数计算
和复合开关控制等主要软件模块的程序设计。
    (3)针对优化投切方式自动投切逻辑需要线下计算获得电容器投切查询表,设计了无功
补偿模糊控制算法并在MATLAB中实现,获得了电容器投切查询表,并对采用电容器投切查
询表的智能低压无功补偿器进行了MATLAB系统建模和仿真。

楼主:
当装设补偿电容后,线路的压降△U公式如下:

楼主:
    (一)变电站集中补偿方式
    方式一为变电站集中补偿,其补偿装置有电容器、同步调相机、静止无功补偿装置等。
主要作用是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和提高终端变电所电压,以及补偿主变压器的无功损耗。这
种补偿方式比较适用于远离变电所且本身又有一定高压负荷的用户,可以降低电力系统无功
的消耗,减少用户的电费。其缺点是只能作用于补偿点以上的网络,不能减少全线路的无功
负荷,因此补偿效果不如分散补偿效果好;并且在高压侧补偿容量大,容易产生很大的冲击
电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低压集中补偿方式
    方式二为低压集中补偿,是目前我国应用比较广泛的在配电房380V侧进行补偿的方式。
一般采用单片机控制的低压并联电力电容器柜,容量在几十到几百千伏之间不等。其作用是
可以就地补偿变压器的无功损耗,通过补偿一定的无功量,能够将功率因数保持在规定的范
围内。优点是接线简单、维护工作量小、提高配电变压器利用率、降低网损等等,但是它只
能减少变压器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损耗,却无法减少用户内部的无功损耗,因此也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目前国内有些厂家生产的自动补偿装置以电压为依据来保证用户的电能质量,
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保证电能质量,但是由于线路的电压水平是由系统情况决定的,当线路
电压基准偏离较大时,无功的投切量与实际需求相差很大,会出现过补偿或欠补偿的现象【‘9]。

楼主:
因此,对于投入的无功量,需要同时考虑电压值和功率因数的大小,然后通过算法确定需要
投入的无功量进行无功补偿。
    (三)分散补偿方式
    方式三为分散补偿方式,将电容器组安装在1 OKV乡镇和工矿企业的配电线路或者架空
线路的杆塔上,用来提高末端电压和补偿无功消耗,进而改善电压质量。由于安装点远离变
电站,容易出现维护工作量大、安装环境和空间限制、控制成本高等问题,所以必须和一些
实际工程要求相结合:C1)为了防止配电线路轻载时过电压和过补偿现象,同时也考虑到空
间有限和安全问题,补偿的电容器容量不宜过大;C2)杆上补偿不设分组投切,控制方式从
简;(3)采用熔断器作为过流保护,氧化锌避雷器作为过电压保护;(4)防止电容器安装后
出现谐振的现象。
    分散补偿的主要优点是补偿配电变压器的无功功率,降低乡镇和工矿企业配网线损,并
且对于功率因数较低且负荷中的长配电线路具有投资小、回收快、补偿效率高等优点[}ao}。但
是固定补偿对于负荷波动大的线路具有适应能力差的缺点,因此经常无法满足补偿要求。
    (四)用户终端补偿方式
    方式四为用户终端补偿,就是将电容器安装在用户末端或电感性用电设备附近进行无功
补偿,这种补偿方式既能最好地降低电网损耗,又能维持电压水平和提高设备功率因数。乡
镇和工矿企业中低压线路较长的电动机或者是大批农用排灌电动机常采用这种补偿方式,其
优点是:减少末端电压波动,提高电压质量;节约电能损耗,节省用户用电开资;接线简单、
便于管理;提高低压电网的功率因数,降低配电网线损。缺点是补偿电容器组的容量吸收按
电动机空载电流选择,因此电动机带负荷运行长期处于欠补偿状态,仍需由电源端向受电端
输送无功功率,无功损耗仍然存在[fall
    以上四种补偿方式各有利弊,若将四种方式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可以取得很好的技术
经济效益。在无功补偿中,首先要确定合适的补偿点,然后根据网络特点,选择几个中枢点
以实现对其他节点电压的控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无功功率的传输损耗,提高输配电设备
的效率,应当遵循“分级补偿,就地平衡”的原则[faal。无功补偿与电压调节应遵循原则有:
  C1)总体平衡与局部平衡相结合,局部为主;C2)供电系统补偿与用电系统补偿相结合;(3)
分散补偿和集中补偿相结合,分散补偿为主;(4)降损和调压相结合,以降损为主,兼顾调
压;(5)尽量减少无功功率与电源能量在输电线路的交换。

楼主:
2.4无功补偿控制策略
    根据控制物理量的不同,无功补偿所采取的控制策略也多种多样。按控制物理量来分无
功补偿策略有: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压控制,复合控制方式等等。利用其中一个物理量
进行控制,都有不足之处,因此需要两个物理量相结合进行控制。需要达到比较合理的补偿
应该做到一下几点[3}: (1>最大限度的提高功率因数;C2)不发生过补偿;(3无投切振荡;
  (4)无冲击电流;(5)反映迅速灵敏。
2.4.1功率因数控制方式
    以功率因数作为控制量,就是算出电网此时的功率因数值,将其与事先设定的功率因数
投入门限和切除门限相比较。当功率因数小于投入门限时,将电容器投入电网中;当功率因
数大于切除门限时,将电容器切除。一般这种方法广泛用于低压配电网380V处。
    这种控制方式主要的缺点是轻载时存在投切振荡,如图2.3所示。当负荷比较小时,存在
一些区域(如区域S1),当投入一组电容器,补偿点从S1增长到S2,此时功率因数超过切
除门限,需要切除一组电容器;切除一组电容器后,补偿点又返回到S1,功率因数低于投入
门限,需要投入一组电容器。如此反复投切电容器,我们称之为“投切振荡”。“投切振荡”
对于电容器和投切装置的寿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状况解决的方法是对电容器的最小容
量进行调整,或者在控制策略上当遇到振荡现象则让其停留在功率因数最接近的投入门限处。

楼主:
2.4.3电压控制方式
    电压控制方式是当无功负荷增大时,根据母线电压下降的特点,以保持安装点电压在一
定范围内。控制器计算出电网母线电压,当超过电压上限时切除电容器;当低于电压下限时,
则投入电容器。这种方法多用于对集中负荷点的电压调整,但是由于电容器只能发出容性无
功功率提高电压,而不能发出感性无功降低电压,因此只在重负荷时效果比较明显,当轻负
荷时比较少用。
2.4.4复合控制方式
    复合控制方式是指以某一物理量作为主判据,另一物理量作为辅助判据。例如以功率因
数控制,按电压校正;以无功功率控制,电压校正等等。这样既考虑到了功率的补偿,又考
虑到了实际电网中电压的运行水平,便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1>采样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网频率、电容器温度等网络状
况及电容器运行数据,并实时显示;
    (2)用户能够设置相关参数,并具有设置参数断电**功能,停电后数据不丢失;
    (3)具有自动识别编码方式,既能进行循环投切,也能进行优化投切;
    (4)过零投切低压电力电容器,做到无涌流、无过压、投切速度快;
    (5)具有电容器切除后再投入的放电延时时间锁定功能;
    C6)抗干扰能力强,具有过温度保护、缺相保护、过电压保护、过谐波保护、过电流保
护等保护功能。当出现以上几种情况时具有led灯报警功能,并自动切除电容器;
    (7)控制器和综合模块之间利用RS485能够准确传达投切信息,确定各组电容器的投切
状态。
    本无功补偿系统在控制精度方面的主要指标为:
      C1)电压精度士0.2% ;
      }2)电流精度士0.5 % ;
      (3)有功功率精度士1.0%;
      (4)无功功率精度士1.0%;
      (5)功率因数精度士1.0%0

楼主:
    输入相电压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以及桥式整流电路后,得到9V,  1W和9V, 4W两
路直流电源。其中9V, 4W经过转换后主要用来供给STM32和ADE7878这两块芯片以及液
晶屏、EEPROM, LED灯、J-LINK等外设,因此需要4W左右功耗;而另一路9V,  1W经
过转换后主要用来供给RS485通信使用,功耗只需要1W。将两路供电分开的主要原因是防
止RS485受到外界干扰后影响电路芯片正常工作。
    由于RS485和部分器件需要SV供电,因此首先通过转换电路DC-DC将两路电源从9V
传化为SV直流,这里选用DS8259芯片。STM32和ADE7878需要3.3V供电,则需要将SV
转换成为3.3V,此处选用LM2841芯片进行转换,最终得到稳定的3.3V电源。转换电路如下:

楼主:
    无功补偿控制器嵌入式软件的设计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原则,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和计算,
自动投切逻辑、液晶显示和按键处理、报警、RS485通信等。这样既提高了系统应用的通用
性,也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维护起来更为方便。
    软件运行流程如图4.11所示:系统上电后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的工作包括配置主控STM32
芯片的各个外设、通过I2C配置和启动ADE7878并对其内部寄存器进行校准、启动液晶显示
屏进入界面首页、从EEPROM读取上一次存储的参数等;然后进入while循环,在DMA中
断中处理从计量芯片ADE7878传来的数据,计算出各个电网参数值,再通过按键判断选择进
入工况显示界面、参数设置界面、电容状态显示界面和手动控制界面。投切电容分为手动和
自动控制两部分,手动投切主要用于电容器出场调试,平常工作时系统运行都处于自动控制
模式。在没有出现报警的情况下,系统使用循环投切或者优化投切得出需要投切的电容器组,
然后最后通过RS485通信将投切指令传递给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并在中断中处理投切
延时。

楼主:
.循环投切方式的自动投切逻辑
    对等容量的电容组,控制器采用循环投切方式。投入或者切除电容器组由当前计算得到
的功率因数与设定的功率因数欠补门限和过补门限进行比较决定。当实时功率因数小于欠补
门限时,则投入一组电容器;当功率因数大于过补门限时,则切除一组电容器。反复对功率
因数进行检测和比较,直到功率因数在两者之间时停止投切。投切方式不合理会造成电容器
的损坏,现有很多控制器采用“顺序投切的方法”,这种投切方式下排序在前的电容器组先投
后切,排序在后的则后投先切。这不仅使前面的电容器组时常处在运行模式,积累热量影响
寿命,而且使后面电容器组的开关经常进行投切动作,容易损坏开关[}26}。采用“循环投切方
式”可以解决以上一些问题,这种投切方式使先投入的电容器组先退出,后投入的电容器组
后切除,达到各电容组使用几率均等的目的。“循环投切”可以减少投切次数从而降低了电容
器组的平均温度,延长了电容的使用寿命。

楼主:
    当需要对电容进行投入时,首先判断A[o]的值,若不为。,则表示所有的电容器组都已经
投入运行,而此时功率因数比投入门限小,说明提供电容容量不够,系统需要给出报警信号
以采取增加电容器组。如果A[o]的值为。,将数组逻辑左移一位,末位补。,则AfN_I]所对
应的值即为需要循环投入电容器组的组值。例如数组A左移一位后AfN_I]所对应的数值为x,
则X表示需要投入的电容器组,此时可以通过RS485将投入信号命令发送给对应的电容器组
X,完成电容器的投入。
    当需要对电容进行切除时,首先判断A[N-1 ]的值,若为。,表示没有一组电容投入使用,
但此时功率因数大于切除门限,表明系统运行不正常,需要给出报警信号。如果A[N-1 ]不为
0,则检测从A[0]开始一直到A[N-1 ]的数值,检测到第一个不为。的数组所对应的数值即为
需要切除的电容器组。对该组电容器组发出切除命令后,将此元素的数值送至下标为此元素
下标加N的元素中,并将此元素对应的数值清零。例如A[X]为第一个不为零的元素,则A[X]
的值为循环切除的电容器组,发送切除命令给A[X」组电容器后,将A[X」对应的值赋给A[X+N],
然后A[X」清零,如此便结束了切除电容器组。
    投切电容器组经常会遇到投切振荡的问题,当投入一组电容器,实时功率因数大于功率
因数切除门限,于是系统自动切除一组电容器,实时功率因数又小于功率因数投入门限,于
是又需要投入一组电容器,如此反复投切称为“投切振荡”。“投切振荡”严重影响了电容器
和投切开关的使用寿命,必须避免发生。此处针对循环投切方式解决的方法是:当需要投入
一组电容器时,先进行预判断,求出补偿一组电容器后所达到的功率因数值,若此值大于功
率因数切除门限或者小于零,则不进行电容器的投入。若此值小于功率因数切除门限,则将
电容器组投入,如此便可避免电容器组的“投切振荡”。
    此外,为了使电网在容性和感性状态下都呈同方向线性变化(即投入电容则功率因数增
加,切除电容则功率因数降低),此处将呈容性状态下的功率因数值+2,这样随着电容的投入,
功率因数从0到2之间单调递增,随着电容的切除单调递减,可以更方便的判断当前状态需
要投入电容还是切除电容器组。
    .优化投切方式的自动投切逻辑
    对不同容量的电容器组,控制器主要采用优化投切(也称为编码投切)的方法。此时要
求投入电容器的容量呈一定比例,如1: 2: 4: 4: 4等等。优化投切方式不再以功率因数为
控制目标,而是以当前电压和所消耗的无功功率作为控制量,先求出需要补偿多少容量的电
容,然后通过编码的方式选择电容器组,补偿电容一次到位。
    而如何根据当前电压和所消耗的无功功率求得无功补偿量,我们采用模糊控制算法计算
获得。由于模糊控制算法比较复杂,在无功补偿控制器嵌入式软件中线上实现模糊控制算法
将大大降低软件运行效率,不利于快速控制,因此我们先通过MATLAB实现模糊控制算法,
线下计算得到电压和无功功率偏差两个输入量和一个补偿电容输出量之间的电容器投切查询
表;然后将投切查询表存入无功补偿控制器嵌入式软件中,这样软件便可以通过电压和无功
功率偏差的变化,快速得到需要投切的补偿电容量。模糊控制算法的实现和电容器投切查询
表的获得将在第六章进行详细介绍。
    采用电容器投切查询表的优化投切方式自动投切逻辑流程如图4.18所示,当功率因数低
于投入门限时,先通过查表求出需要补偿量,如果补偿量大于所有电容器组的容量和,表明
所需电容器组电容量不够,则报警。如果电容器组容量满足要求,则将所需补偿量与编码值
从大到小求比值,当比值大于0时表明需要投入该组电容器,当比值等于0时则表明需要切
除该组电容器。当功率因数高于切除门限时,方法相同。

楼主:
    (4)内置2块1M的数据闪存。
    当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作为主控制器时,首先使用瑞萨单片机10位的A心口采集电
压电流值,通过FFT计算各个电网参数,经过计算得到需要投切的电容量,投切电容器;在
投切电容器时,先使用过零检测电路检测电压过零点,然后使用复合开关进行相应操作;在
数码管上显示电网参数、报警灯、电容量、变比等等,使用按键进行翻页。当无功补偿控制
器作为主控制器时,则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根据接收到的指令进行投切。
    由于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要对三相电容器进行控制,为了减小所占的空间,将电路
板设计成长条形,放在三相电容器上方。
    在设计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的PCB板时,由于复合开关需要直接接380V的高压将
电容投切到电网上去,为了防止高压对SV的直流电压产生干扰,需要把过零检测和复合开
关控制投切电路单独做在一块小板上。由于一台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需要同时控制两台
三相电容器,因此一共有四块这样的投切小板分别对电容器进行投切控制。此外,由于在晶
闸管处有大电流流过,所以在晶闸管接出来的3个引脚上需要焊宽度为1 cm左右厚度较厚的
焊锡,防止温度过高烧坏板子。

楼主:
    MOC3083的输入和输出主要采用光电隔离,其内部具有过零检测电路【34]。当检测到电网
电压和电容器存储的电压相等时,MOC3083会发出触发脉冲给晶闸管。
    投入电容时,首先单片机给MOC3083触发信号启动过零检测,即将引脚F A设置为低
电平,此时MOC3083就会检测过零时刻。当过零时刻来临时,MOC3083的4脚或者6脚发
出触发脉冲给晶闸管,使其导通投入电容器;此时单片机通过光藕器件PC817检测到晶闸管
导通的信号,在一定时间内闭合磁保持继电器,将晶闸管短路,由磁保持继电器代替晶闸管
承载电容器正常工作电流;之后单片机再向MOC3083撤除晶闸管触发信号。由于磁保持继
电器是一种无功耗开关器件[[35],内部的接触电阻远小于晶闸管导通时候的电阻,因此可以减
少电能的损耗,并且延长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切除电容器时,单片机给MOC3083触发信号启动过零检测,使晶闸管在过零点接收到触
发脉冲而导通;然后发出指令关闭磁保持继电器,此时由晶闸管承载电容器正常工作电流;
最后单片机撤出向MOC3083发出的触发信号,则晶闸管在电流过零点切除电容器,达到无
电弧和无过压的目的。
    磁保持继电器是一种无功耗开关器件,越来越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磁保持继电器的线圈
阻抗极低,在推动磁钢瞬间要求电流大,脉冲宽度足够才能可靠驱动,这样的大功率线圈会
对线路提出高功率的要求,增加了产品的成本。这里我们设计了一种利用电解电容的充放电
特性,通过电路的特殊处理,解决了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瞬间功耗高,对电源冲击大的问题。
    如图5.14所示,当单片机把信号输入三极管基极时,三极管导通,12V电源通过继电器
使得它的3, 4脚导通,此时对电解电容充电,同时电流按顺时钟流过磁保持继电器,使其闭
合。当单片机信号退出时,由于电解电容中充满电,此时最右端的三极管导通,电流从电解
电容中流出,按逆时针通过磁保持继电器,使其断开。

楼主:
    通过以上将晶闸管和磁保持继电器并接形成的复合开关,既实现电压过零导通和电流过
零切除,使得导通和断开的瞬间具有可控硅开关的优点,而且在正常接通期间又具有接触器
无功耗开关的优点。
    设计中,我们还在晶闸管旁边并联一个电容和电阻,对电路进行阻容吸收,防止380V
电压对电路冲击过大。此外,由于MOC3083所承受的最大电压为240V,因此采用串联两个
MOC3083的方法,并且并联两个1M的电阻进行分压。

楼主:
    和无功补偿控制器一样,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嵌入式软件的设计也采用模块化的程
序设计,其组成模块主要有:A/D转换、电网参数计算、复合开关控制投切电容、数码管显
示、按键扫描和485通信等等。
    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的软件流程如图5.15所示:开机之后首先设置ID号和所控制的
电容量,然后进行初始化,之后再选择是否将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作为主控制器使用。
若不作为控制器,则开启485通信,通过接收的信息控制复合开关投切电容器;若作为主控
制器,选择自动或者手动投切电容器。选择手动投切后进入手动子程序,手动投切主要用在
电容器出厂时检测是否能够顺利投入到电网中,补偿无功功率;选择自动投切时则进入计算
模块,通过对功率因数等电网参数的计算,快速投切电容器,并将电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当有故障产生时,自动切除电容器组,并点亮相应的故障报警灯。

楼主:
    当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作为主控制器时,其电容器的自动投切逻辑采用与无功补偿
控制器相同的自动投切逻辑,在第四章已经详细说明,在此不再重复。
    由于在智能无功补偿系统的简化架构中没有用到无功补偿控制器,因此需要智能补偿电
容器综合模块自行计算出电网的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等各个电网参数值,
以供出厂调试或者用户观察,以下主要介绍将电压电流瞬时值转换成电压电流有效值的计算、
自动投切逻辑需要的功率因数及其他电网参数的计算的软件设计实现。
    另外,也将介绍复合开关控制(投切电容)的软件设计实现。

楼主:
    复合开关软件控制流程图如图5.18所示,当智能补偿电容器综合模块在串口中断接收到
投入电容器信号后,首先将投切标志位置1,然后控制MOC3083的引脚设置为低电平,使其
在电网电压和电容器存储电压相等的过零点发出触发脉冲给晶闸管;之后在定时器中断中每
隔8ms检测PC817的输出管脚是否为高电平,当连续3次以上出现高电平时表明晶闸管导通、
电容器已经从晶闸管处投入电网中;再次验证投切标志位,如果为1则闭合磁保持继电器,
使电容器投入到电网中,如果为。则撤除MOC3083触发信号。
    当从串口中断接收到切除电容器信号后,首先将投切标志位置0,然后检测晶闸管是否导
通,若导通则闭合磁保持继电器;之后再撤除MOC3083的触发信号,则电容器在电流过零
点切除。

楼主:
    电网的状况好坏主要由电压和功率因数来评判,当380V低压电网中投入电容器组时,电
网的功率因数提高,电压升高,但是两者没有比例关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投入电容
时,既要考虑将电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也要将功率因数提高到最佳值,因此我们需要
设计一个双输入单输出的模糊控制系统,以电压和无功功率作为输入量,以需要投切的无功
量作为输出量,将人为的操作经验和知识放入到规则库中去,使得电压和功率因数达到最优
解,同时还要避免电容器来回振荡投切。控制系统如图6.2所示。

楼主:
    手动控制就是人们通过手动投切某一组电容器,观察电网中电压、功率因数、无功功率
等参数的变化,从而积累一系列的经验和知识,通过综合分析得到策略。模糊控制规则就是
根据这种手动控制策略得出的结论,它将语言归纳的手动控制策略上升为数值运算,采用控
制芯片代替人们的手动控制[[47]。例如,当投入电容器时,无功功率减小,电压和功率因数都
增加。当切除电容器时,无功功率增加,电压和功率因数都减少。
    模糊规则的形式一般为:IF X1 AND X2 THEN Y2}4g}。例如无功功率偏差正大,电压偏差
正大,则此时需要切除多组电容器,可表示为IF X1 is PB AND X2 is PB THEN Y1 is PB。本
文中由于电压偏差有7种状态,无功功率有7种状态,因此一共可以采用49种模糊控制规则
对电容状态进行控制。根据手动投切电容后,对电网各参数的变化进行观察可得到模糊控制
规则表6.3 0

楼主:
    以上的整个模糊推理过程较为繁琐,在STM32的无功补偿控制器嵌入式软件上线上实现
以上计算过程将大大降低运行效率,不利于快速控制,因此需要先通过MATLAB实现模糊控
制算法,使用MATLAB作为辅助工具,线下计算得到电压和无功功率偏差两个输入量和一个
补偿电容输出量之间的电容器投切查询表;然后将投切查询表存入无功补偿控制器嵌入式软
件中,这样便可以通过电压和无功功率偏差的变化快速得到需要投切的补偿电容量,大大提
高软件运行效率。

楼主:
    Three-Phase Source是电源模块,输入线电压为380的三相电压;Three-Phase Series RLC
Branch用来模拟输电线路上的负载,由于输电线上主要是呈感性负载,可以使用电阻和电感
来代替;Three-Phase Parallel RLC Load当做为一台电动机,其有功功率为80W,无功功率为
80Kvar;
    Count为计算模块,通过输入的三相电压和电流计算出电网参数,其中cos表示为当前的
功率因数值,P,  Q, U表示电网中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电压的变化情况,u和q表示经过
比例因子变化后的电压偏差值和无功功率偏差值,用来作为模糊控制器的两个输入值;
    Fuzzy Logic Controller是一个双输入单输出的模糊控制器,即模糊控制算法模块,输出量
是需要投切的电容量,模糊控制算法的MATLAB实现在上一节已有详细论述;
    Pulse为电容投切模块,根据需要投切的电容量然后投切电容器;
    CAP是容量分别为lOKvar,  20Kva:和40Kva:的三台电容器,每台电容器内部都包含有
过零触发模块,触发模块主要由脉冲触发和晶闸管投切部分组成(电容器投切的MATLAB实
现在上一章电容器投切原理中已有详细论述)。
    通过以上几个模块的组合,可以实现无功补偿控制器对电网进行合理的电容投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