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模拟开关带宽达不到芯片手册上的带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1-26):
你把IC拆了直接连输入输出看看带宽是什么样

网友A:
虽然是模拟开关,但是最好直流电位有确定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IC拆了直接连输入输出看看带宽是什么样

不接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带宽只有20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模拟开关,但是最好直流电位有确定的设置

怎么设置呀,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呀,能指导一下么

一般的,用两个电阻分压设置1/2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用两个电阻分压设置1/2电源电压。

这个是在输出端、输入端串并联还是信号控制端那边设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输出端、输入端串并联还是信号控制端那边设置呀

这种普通的开关,能过的负压很小,一般就是-0.3V,极限-0.5V。
可以设置函数发生器的输出带上直流偏置,也就是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当然电路上也可以设置,就是在C2隔直电容后边,在加一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叠加上VCC/2的电压

网友C:
R4去掉 C2后面加0.5VCC的偏置电压 R3换成电容 NO端加电容串50电阻对地
更好的方案是直接用DC-3.0GHz的射频开关 WIFI用的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