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家一个使用TINA做IV转换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1-26):
电路连接如图所示,遇到的问题是:选择420KΩ的电阻时,使用小于170nA左右的电流进行IV转换,输出放大信号会失真;选择5Ω电阻时,使用大于90mA的电流输出信号也会失真。本人电路不是太好,想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感谢!
选择运放芯片是LMP7721,供电电压1.8V-5.5V,其偏置电流为fA级别,开环增益120dB,共模抑制比是120dB,带宽17MHz。

网友A:
大电流运放输出能力跟不上了呗。小电流怎么个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运放输出能力跟不上了呗。小电流怎么个失真???

恩恩感谢,我再去查阅一下运放输出能力的相关内容。
小电流是真是这样的:运放V+供电端提供+5V电压V-端直接接地,闭合420KΩ电阻那一路的开关,给定单元阶跃电流小于170nA时,得到的输出结果如图所示(此时单元阶跃电流为100nA)。但是电流信号大于170nA时输出结果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运放V+供电端提供+5V电压V-端提供-5V电压(只是在模拟中这么做,这已经超出了LMP7721芯片的供电范围),还是选择420KΩ电阻,电流信号在40nA左右会出现失真。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LMP7721这个芯片的偏置电流只有fA级别,按理说nA级别的电流应该能够较为准确地放大吧?

网友A:
最小输出电压是有限的。就算是R2R运放到了电源轨附近输出也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输出电压是有限的。就算是R2R运放到了电源轨附近输出也会变形。

好的,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输出电压是有限的。就算是R2R运放到了电源轨附近输出也会变形。

刚才又仿真了一下,发现nA级别的电流配合420KΩ的电阻放大后,输出电压如果低于80mV就会失真,但是我又使用8mA的电流配合5Ω的电阻却能得到40mV的输出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运放的最小输出电压是和输入电流或电阻阻值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仿真了一下,发现nA级别的电流配合420KΩ的电阻放大后,输出电压如果低于80mV就会失真,但是我又使 ...

你现在已经在正常工作的参数极限范围内了,仿真已经不够用了,只能搭电路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