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一个射频问题,请大家解答下

楼主:
音频从DA输出模拟信号后,经过线圈,就可以把音频无线传输到耳机,然后输出。

这里面不是用2.4连接蓝牙传输,只是几圈线就可以达到,用的是什么原理?

如果我把中间线断开,没一个回路,耳机就听不到了。如果距离远也不行。只能半米内。

这是什么原理?

下图左边是耳机,右边是一个线圈(右边最下面有个DA转音频输出到线圈)。

网友A(2019-01-26):
看“线圈”下面那个大疙瘩,应该是有源的,AM/FM都有现成方案。

网友B:
实际是感应场的耦合效应。

电磁场,根据其行为,可分为感应场和辐射场。

在场源附近,电场和磁场相依关系比较弱,表现为各自的独立振荡,叫做感应场。

少量感应场泄露出去,以波动的形式向远处传播,这种场叫做辐射场。此时电场、磁场之间保持特定的相依关系,比如电场与磁场的幅度比等于波阻抗。
辐射场的特性就跟产生它的源没有什么关系了。而取决于所在空间的介质特性。

在你的情况,耳机接收到信号,实质是耳机线圈与单匝导线线圈之间的磁耦合。导线开路时,近距离也能接收到信号,是导线附近的电场在感应出磁场,磁场在耳机线圈中又感应出电流。

场源附近,至于电场、磁场哪个占有能量多,取决于源。低阻源,磁场占优势,高阻源,电场占优势。

信源,能有多少能量转变为附近场(大部分为感应场)的能量,取决于场源阻抗(当然是一个等效量)与信源阻抗的匹配状况。

导线线圈开路时,场源与信源极度失配,因而信源输出到场源的能量就非常非常低。所以导线开路时,就很难接收。

网友C:
单声道?矿石收音机原理吧

网友D:
这叫漏磁耦合,本质上就是一“变压器”,只是初级、次级没在一起,耦合率非常低而已。功放的负载是一线圈,交变的音频电流流过线圈会产生交变磁场,该交变磁场被一定距离内的另一线圈耦合,会感生出微弱的交变电压,放大该电压再驱动耳机即可。该技术可非常古老,第一代无线耳机就是这么做的。俺在1980s初也这么玩过,记不清是《中学科技》还是《无线电》杂志上有过一篇介绍该原理的**,于是改造了一下自己DIY的收音机做了个类似的“无线耳机”……

网友D:
另,楼主的这个问题可不涉及“射频”,不存在什么高频无线收发和调制解调之类,是完全的音频基带耦合,抗干扰能力非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楼主的这个问题可不涉及“射频”,不存在什么高频无线收发和调制解调之类,是完全的音频基带耦合,抗干 ...

好的,多谢,春阳大哥,我先了解下,消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圈”下面那个大疙瘩,应该是有源的,AM/FM都有现成方案。

下面那个只是差分输出,就直接进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感应场的耦合效应。

电磁场,根据其行为,可分为感应场和辐射场。

多谢,先消化下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漏磁耦合,本质上就是一“变压器”,只是初级、次级没在一起,耦合率非常低而已。功放的负载是一线圈, ...

我们做下面那个“疙瘩”,美国客户拿回去加个线圈,就可以传给耳机了,他们说这个是通用的技术,问下射频的人就了解。
很多知识不懂,谢谢春阳大哥。先消化下这个技术。

网友E:
高频信号的辐射能力强,应该是ADC类似于PWM波吧,每一位变动都有高频谐波,通过天线辐射出去。模拟音频信号辐射能力比较弱

网友F:
单片FM发射或者类似高频变压器,耦合的是PWM音频信号,后面在放大和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G:
是完全的音频基带耦合

网友H:
好像变压器呢